新人求教:前辈谁能教我设置凤凰模拟器直升机练习啊

楼主(2018-07-10):
       5月份的时候入手一架911练习悬停,这段时间一直断断续续练习、时间不一,但感觉真的好难,我现在只是对尾悬停,感觉还是停不合格,要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直的是好难啊,听我这边的大师们说,要多练习模拟器,问题是我不会设置凤凰模拟器,我的软件是5.0的 ,模拟器是4.0,现在想用模拟器练习直升机悬停,谁能告诉我要怎么设置?最好能发图给我,一步一张图,详细点。谢谢!

网友:
不用凤凰,所以设置没法帮你了。感觉模拟器适合练大的方向感,不大适合练定点,因为我自己感觉模拟器(heli x)定点悬停手感跟真机很不相同,比真机更难。这种精度练习还是用真机多练,但是911因为是自平衡的,也不大太适合练精度。建议用六通机练。

网友:
问你
卖家

网友:
软件就是模拟器啊

网友:
这个度娘大把的说明书。教程。建议自己找下。再设置。。。毕竟以后设置飞机会繁杂更多

楼主:
这是我的模拟器,问下前辈你们是不是用这种模拟器练习直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模拟器,问下前辈你们是不是用这种模拟器练习直机的?

可以的 设置没难度 都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模拟器,问下前辈你们是不是用这种模拟器练习直机的?

除了这个遥控器手柄,应该还有一张光盘吧?
光盘装到带光驱的电脑。运行模拟器的安装程序。

先装好模拟器控制台。
再装好模拟器软件。(很多种模拟器,自己选择,凤凰用的较多。)

最后把你手里的模拟器接入电脑。

按照模拟器的提示向导进行通道校准,摇杆设置,就能练习模拟器了。

有兴趣可以加我QQ,帮你远程。

网友:
凤凰的物理感太假,完全就是在玩游戏,装了用过一次就删了,G7.5会勉强接近真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