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新手,想入新机

楼主(2018-07-10):
模拟器画圈航线经验,穿越自稳经验。按耐不住想入新机玩玩,也就休闲飞,有点想FPV,又怕飞不了。纠结,下面哪个比较合适点

网友:
如果就这两个的话当然是上面一个

网友:
都不好,翼展再大些,很稳

网友:
X8吧,新手必备,FPV也是稳稳地

网友:
冲浪者或者蓝宇的

网友:
这两种类型的我都飞过,第一个适合新手、稳、不易坏,但需要调好品牌,第二种说实话性能更猛一些、灵活一些,做工设计很前卫,也比较完善,难度也要大点

楼主:
现在又多了一个纠结……买什么遥控器……惊闻我买穿越配的亚拓t10遥控器只能配亚拓接收……亚拓接收没有单买……

网友:
飞机就买冲浪者,控就天地飞新出的et7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多了一个纠结……买什么遥控器……惊闻我买穿越配的亚拓t10遥控器只能配亚拓接收……亚拓接收没有单 ...

亚托的t10应该就是富斯的控直接买富斯接收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