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机买回来还没用就坏掉了怎么拆大神指教

楼主(2018-07-10):
一直想组装个450就慢收设备,几个月前收了亚拓电机和电调,回来试用电机也是好的就一直放在那里,最近收了空机装上机一通电转不起来,来回抖几下电机还发热,用手转动也不是以前那样的手感了,我自己分析觉得是轴承坏了,所以想拆开来修理一下,研究了半天不会拆,看论坛里哪位达人拆过指点一下,电机型号是RCM-BL450MX   3400KV  F1208

网友A:
换个花牌电机也才100多,那个电机你是没法拆的,找人帮忙要欠别人的人情,价值也不止100多。所以你还是直接买新吧

楼主:
说的没错,这个闹心劲儿的

网友:
电机缺相了吧。转动不顺会不会螺丝掉转子里了?

网友:
自己拆了就别谈了。买新吧。

网友:
拆亚拓电机详情看我帖子

网友:
没有坏不要拆。亚拓电机要有点负载才能平稳运转

网友B:
没拆过亚拓 一般就两个情况 从轴那个地方把卡子扣掉  在一个出风口有没有几米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花牌电机也才100多,那个电机你是没法拆的,找人帮忙要欠别人的人情,价值也不止100多。所以你还是直接 ...

小孩你还挺明事理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亚拓 一般就两个情况 从轴那个地方把卡子扣掉  在一个出风口有没有几米螺丝

YT 这款电机没有压床真的不好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YT 这款电机没有压床真的不好动手

哦 那就不好办了  楼上说的对  找人欠人情  还是买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孩你还挺明事理的么

老了老了,都19了。刚出来打工时候才15,那时候才是真的小孩,同事在我这里骂老板,骂别的同事,我都天真以为那是对我好,相信我的表现,,,,,那才是真的小孩

网友:
哥们,我有花牌电机450用的,50给你吧,成色还行,qq2444198976.主要是换了380的2机器450的闲置好久没弄了

网友:
3S电机,几十块钱都能买到,别别拆了,亚拓的不好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了老了,都19了。刚出来打工时候才15,那时候才是真的小孩,同事在我这里骂老板,骂别的同事,我都天真 ...

哈哈,我30出头,比你大不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19岁的时候啥都不懂。当然了我一直在校园但你却在社会闯荡,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同。我比较赞同每个人都应该多接触社会,像我这样从7岁开始就一直在学校,工作也是在学校的人,接触社会还是太少了,我自己都没法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30出头,比你大不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19岁的时候啥都不懂。当然了我一直在校园但你却在社会闯荡 ...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虽然说的偏激了点,可是还是能听一半的。现在在职场上,面试官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面试通没通过。还有那些刚步入职场的大学生,到了下班点了不好意思走,正常,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另外还是多读书好,反正我换来换去,那些大专生素质90%都不怎么样,个别的,上厕所不冲水的都有。反观我遇到的几个本科生朋友,说话几乎都是温文儒雅,一听就知道是大学生错不了,那些大专的,我真听不出来是大学生。

网友:
亚拓电机你不压拆不下来的!

网友E:
用台钳压就可以拆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都自己拆自己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台钳压就可以拆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都自己拆自己绕线。

跟 你真的没法比了,但是挺好拆的,拆完了修好了吸进去了个垫片。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连接线都连上了我用控打方向航机不动呢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 你真的没法比了,但是挺好拆的,拆完了修好了吸进去了个垫片。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连接线都连上了 ...

看下电调的BEC输出正常不,然后看下舵机接线有没有反,如果遥控跟接收机对号码,供电都没问题的话,打舵是有反应的。

楼主:
现在用软件调过好用了,有问题还得靠论坛里的大神啊

网友F:
出花牌定制电机,想要多少kv就给你多少k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出花牌定制电机,想要多少kv就给你多少kv

你确定在同样的定子个转子下什么kv都可以?确定能正常使用?

楼主:
亚拓电机最好拆了,不用螺丝刀,不用去卡簧,从后面顶着主轴一直顶下来就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在同样的定子个转子下什么kv都可以?确定能正常使用?

当然有一定范围的,要对应电压的。同规格电机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kv越高耐压越低,kv越低耐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