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两种接线布局,哪种更好?

楼主(2018-07-10):
        各位专家,如题,双发布局一种是调速器在机身里,一种调速器在机翼上。两种布局大家觉得有何差异?是不是调速器连接电机的线越短越好?
        下面画了一个图,标注了直接焊接的点和插拔点所用的接口类型。

楼主:
不好意思,是xt60接口。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区别

网友B:
电调主要考虑的是散热,不是线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主要考虑的是散热,不是线的长短

那就没啥问题,我是快拆机翼,考虑拔插方便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没啥问题,我是快拆机翼,考虑拔插方便稳定的问题

插拔那就下面哪种,过两根线比过三根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那就下面哪种,过两根线比过三根线简单

网友C:
我注意看了下 油门都是接一个通道的 这种接线法都不很好  体现不出双发的性能,应该各插各的通道,想用差速转向就不要用Y线,应该各插各的 当然你要学会调混控。双发就是双保险 你接一个通道控制等于是单保险 ,我经常空中关掉 一发   经常用差速转向。太爽了,好比空中事故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注意看了下 油门都是接一个通道的 这种接线法都不很好  体现不出双发的性能,应该各插各的通道,想用 ...

是这样,准备做一个fpv载机,之前也讨论过是否混控差速的问题,1请问双发差速在飞行机动方面是什么体验(个人没有飞过双发差速的)?2混控的设备安全性是否比并联的高?3混控是否用两套电池独立供电更好?麻烦大神建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准备做一个fpv载机,之前也讨论过是否混控差速的问题,1请问双发差速在飞行机动方面是什么体验( ...

调试混控 跟安全 没有关系。 电池是看你续航能力和机子翼载 跟电池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上10颗8颗 都行  差速转向是为了 减轻重量 因为我可以少用2个舵机 缺点 就是机动效果要差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注意看了下 油门都是接一个通道的 这种接线法都不很好  体现不出双发的性能,应该各插各的通道,想用 ...

多数飞控 压根就木有双发模式。自己飞 双发飞机好少。太麻烦

网友E:
效果一样,如果是可拆机翼的,前一种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一样,如果是可拆机翼的,前一种安装方便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飞控 压根就木有双发模式。自己飞 双发飞机好少。太麻烦

准备把压箱底的盲人2014拿出来溜溜。

网友F:
图二好,放在机翼散热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准备把压箱底的盲人2014拿出来溜溜。

独1眼1龙打出来竟然给和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二好,放在机翼散热好点

谢谢老同志。

网友:
混控会损失动力,如果只是一般飞行还是一拖二好些,除非上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同志。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