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习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07-10):
最近在学习了解FPV,发现玩穿越的都是用头戴式眼镜,而远航fpv都是屏幕。因为都是第一人称视角,我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两种东西接收灵敏度不一样么?还是觉得飞行时间长不适合带眼镜。不知道有没有两种都体验过的解答下。

网友A:
穿越用眼镜体验比较好,当然我有时候近距离飞x3角翼fpv也戴眼镜。远航程固定翼fpv用屏幕是因为1、飞行时间较长,长时间戴眼镜不舒服。2、不需要长时间关注画面,抽根烟,聊聊天,偶尔看一眼,飞出图传距离后连屏幕都不用看了,控也关了。3、屏幕便于各种定向天线的安装和稳定。4、降落的时候都是看着飞机(别人有没有看着屏幕降落我不知道,反正我周边的模友是看着飞机降),屏幕和飞机之间可以无缝衔接,戴眼镜就需要有个摘眼镜的过程,当然有飞控的话让飞机自己盘旋着再摘眼镜也行,总之是固定翼fpv用屏幕比眼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眼镜体验比较好,当然我有时候近距离飞x3角翼fpv也戴眼镜。远航程固定翼fpv用屏幕是因为1、飞行时间 ...

谢谢解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眼镜代入感强,飞翼穿越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眼镜体验比较好,当然我有时候近距离飞x3角翼fpv也戴眼镜。远航程固定翼fpv用屏幕是因为1、飞行时间 ...

我都是带着眼镜着陆,真实感爆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带着眼镜着陆,真实感爆强!

可以想象到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驾驶真飞机一样!但这种降落不但需要技术还需要较理想的场地,像我们没有好场地的只能追求尽量短的降落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象到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驾驶真飞机一样!但这种降落不但需要技术还需要较理想的场地,像我们没有好 ...

砸在草丛里很舒服啊。

网友:
个人喜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