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位大神知道格氏电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2018-07-10):
请教一下哪位大神知道格氏电池可以充放电多少次?

网友:
寿命不用担心 哪怕是普通的b品电芯 按锂电池要求使用  都可以用很久  比如一个b品电芯组的电池 正常使用 先玩先充  保存电压3.8 平均一周飞一次  使用5年无压力  a品电芯寿命会更长

网友:
电池没有你说的充放多少次之说,大家的使用习惯和频率都不一样,用的周期也不一样。合理使用按时保养,可以用到你把电池炸掉的那一天

网友:
以前用并冲,而且是家里冲好后等几小时才飞,好像有点损害电池,电池用坏过。现在用406,力牌电池,3c外场现充先飞,不用并冲,两三年了,除了炸坏的,还没坏过一个电池,而且性能都还很好。偶而也有放电到3v的时候,没啥事。

我感觉别把电池处在4.2v时间太长(我感觉1小时都算长了),锂电几乎用不坏。

网友:
只要充电不大电流快冲,基本都是炸坏,没有用坏这一说,用到3D顶不住电压还没炸坏,你厉害!

网友:
正常使用300充放无压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
本身格式也挺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