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改装防射桨横轴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8-07-10):
请问坛子里的高手,亚拓700L改装防射桨横轴有没有必要?

网友A:
离远点当450飞。射也没事。。。。

网友B:
射也没事

网友C:
防射桨横轴原理

网友D:
没听说过700射横轴的,都是射尾桨夹的。

网友:
原厂强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啥原理?可否讲解下?多谢~
螺丝胶涂多点,基本不太会射吧

网友F:
原厂的横轴螺丝已经相当强悍了。

网友G:
我是换了冰人横轴和尾中联,但原厂飞了也没事,不要拧太紧,稍微多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