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改造求助

楼主(2018-07-10):
太阳刚一露头就出现在飞场

这架飞机和前几天看到的一架太像了,寻思着怎么改造下,增加点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想到几点,电池接口换成xh2.54 p3, 摆脱地平线的影子,起落架换后三点不现实,把轮直径加大一号好了,机翼重新喷涂一下,至少不要看到原先的字样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改的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飞机,好看,我也想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飞机,好看,我也想买

地平线A5水路两用鸡

网友:
好机好机!就是太贵了

网友:
这个场地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么小好飞吗?

网友:
直接手抛了,还要啥轮子

网友:
看图,楼主应该在米帝

网友C:
高级黑,黑的漂亮。。。改成鸭翼的如何

网友:
貌似也停产了吧,羡慕呀,都买不到了

网友:
这机机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飞机,好看,我也想买

据说叫风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A5水路两用鸡

和A5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黑,黑的漂亮。。。改成鸭翼的如何

不行吧,改了气动布局飞不起来再多自主知识产权也没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吧,改了气动布局飞不起来再多自主知识产权也没用啊

a5真是有毒的飞机,首席设计师因为飞a5死了,国内这个仿品的首飞的试飞员,前两天飞xa42的时候坠机,也没了。。。这飞机不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a5真是有毒的飞机,首席设计师因为飞a5死了,国内这个仿品的首飞的试飞员,前两天飞xa42的时候坠机,也没 ...

这么毒!我今天去飞这飞机两次空中失控,一次从二十米高掉下来,毫发无损,另一次进场时十米高掉下来右翼从翼根处撕裂,机身连接尾巴的细长部分摔得裂开……当时动力突然消失动摇杆没有任何反应,严重怀疑我DX9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毒!我今天去飞这飞机两次空中失控,一次从二十米高掉下来,毫发无损,另一次进场时十米高掉下来右翼 ...

这不是地平线的A5?这么是什么机?辣么像地平线的A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地平线的A5?这么是什么机?辣么像地平线的A5

已经自主更换了电池插头,换了淘宝便宜的电机等等,不能算A5了吧

网友:
上将客气了。其实我感觉可以把水平尾翼改到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