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满电的时候锁不住尾巴 会乱转 随着电越来越少 尾巴也越来越稳 求指教

楼主(2018-07-11):
K110 满电的时候锁不住尾巴 会乱转 随着电越来越少 尾巴也越来越稳 求指教 明显感觉电足的时候陀螺不稳定

网友:
换尾电机

网友A:
X9D遥控器能和k110对频吗

网友:
感度调高点试试,或者换加大尾桨

网友:
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B:
满电大浆转速快,对尾电机的要求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电大浆转速快,对尾电机的要求也高

也就是尾电机不行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尾电机不行了是吧

嗯,

网友:
调低油门试试。如果低油门能锁住尾巴,似乎是振动问题

网友:
震动+2,可以把油门曲线降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9D遥控器能和k110对频吗

买个jumper4in1外置高频头就可以飞k1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jumper4in1外置高频头就可以飞k110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校正下陀螺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