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仿制的小飞机,又稳又好飞。

楼主(2018-07-11):
大家好,
最近看到模友制作Jbug的帖子,然后又在论坛里搜索了另外几篇jbug的帖子,对这架外形简单可爱的飞机很喜欢。
于是我仿制了一架,没想到飞起来又稳又好飞,当初入模的时候要是飞jbug,我想一定能减少不少弯路吧。
翼展:45cm左右
安装角:3度
机身:30cm.
动力:716减速组+600mah电池(用这么大的电池来当配重
设备:伟力911

楼主:
和最近在玩的小特技机合影,小特技机主要用来练起降,我做小飞机很少有安装起落架的。

楼主:
把最近改的手抛飞机也发给大家看看,3种动力方式,都很好飞。手抛飞机其实用垂直尾翼转弯就可以,改装起来还比较简单。

网友:
支持完全自己鼓捣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吗?

你好,都没有图纸的哦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jbug太不抗风,我的都没法飞。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B:
求手抛机改装方案,货细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手抛机改装方案,货细节图片

模友您好,关于我手抛机的改装方案,我尝试着为您解说下,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我改装手抛机和网络上大部分改装方案不一样!与他们把接收等设备安装在机头坐舱中不同,我采用的是集成舵机的v911,而且设备安装的地方是在机翼中部,我认为这样能很好的保护接收板,也能减少改装的难度。

请模友留意,我的接收机是倒扣的,这样改装后比较美观。

模友请再留意这里,由于舵机藏在机身里,安装舵机连杆时,需要折弯一下,才能伸入进去。

坐舱只用做电池舱,机头如果轻了还可以压配重。电源线直接在坐舱壁挖个洞伸出来。

个人认为手抛机直接用方向舵转弯即可,不用开副翼,舵面开在2分之1处。转弯的时候会掉高度,请用水平尾翼拉升一下。

模友可以参考一下图中机身挖出安装设备地方的方法。关于我改装的方案就发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祝您爽飞。

网友C:
楼主又是5mm的kt板吗?我买的套件也成功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是5mm的kt板吗?我买的套件也成功爽飞

你好,机身用5mmkt板,机翼用3mm的,我自己做了架热切割,能把5mm的板切出3mm。jbug建议您也模仿制作一下,对自制航模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机身用5mmkt板,机翼用3mm的,我自己做了架热切割,能把5mm的板切出3mm。jbug建议您也模仿 ...

厉害,我试过热切割5mm的KT板,好难...
做飞机失败太多,都不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试过热切割5mm的KT板,好难...
做飞机失败太多,都不敢了。哈哈

朋友,热切割丝选“0.2mm每米电阻4欧发热丝”,截15厘米长,用螺丝固定在木板上。2颗5号电池加热(可以买个带开关的电池盒,我用的是1颗铁理充电电池3.2伏),一端要用橡皮筋拉紧,因为电热丝加热会变松,有橡皮筋就能保持拉伸。然后在固定的电热丝两端垫上3mm厚的物体。这样就能加工大概10厘米宽的kt板了。花钱不多,大概20元就能搞定。

我以前做飞机也总失败,后来靠着在论坛找相关帖子看,再靠买飞机来量着模仿,有经验以后做飞机就很容易了。(我做上单翼的飞机有个数据容易成功,机翼要有2-3度迎角,电机下拉3度右来2度,水平尾翼安装在1到2个机翼宽度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我也想做一架,7e控,改了。 但是没加模块,控不了伟力的接收,请问我该用什么接受, ...

你好模友,如果你只想玩一下,做飞机不多,建议选地平线90块钱左右3通道不带自动稳点的那种,dsm2接收,d7e刷机的就可以玩。如果你想主玩小飞机,建议加装一个a7105高频头,就可以玩55块钱的伟力911.或者比较贵的949,2s的959.还可以玩世纪航模家那块58元的接收板。

网友:
控是D7e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