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3飞控带上gps救缓模式

楼主(2018-07-11):
于betaflight3.4飞控制固件变大,导致F3芯片空间不够,无法使用GPS救援模式,我开源中精简某些功能,让F3飞行控制还支持GPS返回功能,配置文件请看我修改过的部分!
一切权利规betaflight原作者,我只是重新编释,让f3也带上gps救缓功能
下载请到:
https://gitee.com/test386/betaflight/
如果大家有需要精简别的f3飞控固件的可以留言,

BETAFLIGHTF3与SPRACINGF BETAFLIGHTF3@SPRACINGF3.zip

//新增gps功能
#define USE_DASHBOARD
#define USE_GPS
#define USE_GPS_NMEA
#define USE_GPS_UBLOX
#define USE_GPS_RESCUE

精简掉的功能:
这是精简掉功能,所有带//功能都精简掉
#define USE_SERIAL_RX
// #define USE_SERIALRX_CRSF       // Team Black Sheep Crossfire protocol
#define USE_SERIALRX_IBUS       // FlySky and Turnigy receivers
#define USE_SERIALRX_SBUS       // Frsky and Futaba receivers
// #define USE_SERIALRX_SPEKTRUM   // SRXL, DSM2 and DSMX protocol
// #define USE_SERIALRX_SUMD       // Graupner Hott protocol
// #define USE_SERIALRX_SUMH       // Graupner legacy protocol
// #define USE_SERIALRX_XBUS       // JR

#if (FLASH_SIZE > 64)
#define MAX_PROFILE_COUNT 2   // 原值是2
#else
#define MAX_PROFILE_COUNT 2   // 原值是3
#endif

#if (FLASH_SIZE > 64)
#define USE_ACRO_TRAINER
#define USE_BLACKBOX
// #define USE_LED_STRIP
#define USE_RESOURCE_MGMT
#define USE_RUNAWAY_TAKEOFF     // Runaway Takeoff Prevention (anti-taz)
#define USE_SERVOS
#define USE_TELEMETRY
// #define USE_TELEMETRY_FRSKY_HUB
// #define USE_TELEMETRY_HOTT
// #define USE_TELEMETRY_LTM
#define USE_TELEMETRY_SMARTPORT
#endif

#if (FLASH_SIZE > 128)
#define USE_CAMERA_CONTROL
#define USE_CMS
#define USE_EXTENDED_CMS_MENUS
#define USE_DSHOT_DMAR
#define USE_GYRO_OVERFLOW_CHECK
#define USE_YAW_SPIN_RECOVERY
#define USE_HUFFMAN
#define USE_MSP_DISPLAYPORT
#define USE_MSP_OVER_TELEMETRY
#define USE_PINIO
#define USE_PINIOBOX
#define USE_RCDEVICE
#define USE_RTC_TIME
#define USE_RX_MSP
// #define USE_SERIALRX_FPORT      // FrSky FPort
// #define USE_TELEMETRY_CRSF
// #define USE_TELEMETRY_SRXL
#define USE_VIRTUAL_CURRENT_METER
#define USE_VTX_COMMON
#define USE_VTX_CONTROL
#define USE_VTX_SMARTAUDIO
#define USE_VTX_TRAMP
#define USE_GYRO_LPF2
#define USE_ESC_SENSOR
#define USE_ESC_SENSOR_INFO
#define USE_CRSF_CMS_TELEMETRY
#define USE_BOARD_INFO
#define USE_SMART_FEEDFORWARD
#define USE_THROTTLE_BOOST
#define USE_RC_SMOOTHING_FILTER
#define USE_ITERM_RELAX

#ifdef USE_SERIALRX_SPEKTRUM
// #define USE_SPEKTRUM_BIND
// #define USE_SPEKTRUM_BIND_PLUG
// #define USE_SPEKTRUM_REAL_RSSI
// #define USE_SPEKTRUM_FAKE_RSSI
// #define USE_SPEKTRUM_RSSI_PERCENT_CONVERSION
// #define USE_SPEKTRUM_VTX_CONTROL
// #define USE_SPEKTRUM_VTX_TELEMETRY
// #define USE_SPEKTRUM_CMS_TELEMETRY
#endif
#endif

网友:
厉害的大神 6666

网友:
能自己动手搞的都是大神级

另外救“缓”模式 哈哈哈

网友A:
楼主厉害想要请教的是,3.4用GPS功能,需要另外增加物理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想要请教的是,3.4用GPS功能,需要另外增加物理模块吗?

那是肯定的,要不怎么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想要请教的是,3.4用GPS功能,需要另外增加物理模块吗?

官方文档说明,不用气压计,更不用罗盘,只要用一个gps就能完成定高,返航,比inav高级几十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说明,不用气压计,更不用罗盘,只要用一个gps就能完成定高,返航,比inav高级几十倍。

实际具体怎么使用

楼主:
无气压计,反航时高度可能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气压计,反航时高度可能有点高。

能不能加上气压计,有许多F系列都带

网友C:
然而我就是为了测试这个GPS救援模式飞丢一架穿越机。
好好玩穿越就是了,没事还是别作死。
顺带说一句,其实就是自稳模式飞回来,飞回来的过程中除了不能控制油门,副翼和方向能微小幅度控制。飞近了记得要切回手动模式控制,不然就咂下来了。
另外GPS买好点,最好稳定保持18星及以上,前面测试了3次返航,GPS的经纬,速度,定高,还是蛮准确的。
飞控的失控保护要设置好,不然出BUG或者断信号空中重启就好玩了。回传及DVR一定录好,免得找不到坠落点。我就是大意,没有DVR录像,找不到坠落点的经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上气压计,有许多F系列都带

有气压计更好,固件自动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我就是为了测试这个GPS救援模式飞丢一架穿越机。
好好玩穿越就是了,没事还是别作死。
顺带说一句, ...

飞回会落地,没遇到过。

网友A:
有适合穿越的小GPS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适合穿越的小GPS模块吗

有的,闲鱼20元收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闲鱼20元收一个就行了。

这种GPS能做定点,定高么。

GPS返航轨迹是什么样

网友:
大神,是不是程序员呢,一直找不到bf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GPS能做定点,定高么。

GPS返航轨迹是什么样

没问题,

网友:
没弄过,能简单介绍一下设置过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说明,不用气压计,更不用罗盘,只要用一个gps就能完成定高,返航,比inav高级几十倍。

OSD显示不出锁星数等GPS相关的信息,OSD中已选,是不是因为GPS没设置对才出不来。

网友D:
大神,我要怎么才能用GPS呢,一直都没弄出来,GPS都开了。可惜不工作

网友:
麻烦大神能不能给一个固件把,QQ  861453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要怎么才能用GPS呢,一直都没弄出来,GPS都开了。可惜不工作

固件用BF3.4,GPS模块接上飞控后在地面站设置对串口,波特率用AUTO,会自动选择出一个波特率,然后在配置菜单打开GPS,选择协议,再在模式里选择GPS返航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用BF3.4,GPS模块接上飞控后在地面站设置对串口,波特率用AUTO,会自动选择出一个波特率,然后在配置 ...

所有的端口,配置已经开启,可是GPS还是没工作,一直亮绿灯

网友B:
图二GPS协议用UBLOX试试

网友:
GPS 定高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GPS协议用UBLOX试试

先弄清楚gps协义与波特率,ublox可以自动

楼主:
6个卫星以上,定高高度大于20米,不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GPS协议用UBLOX试试

ublox协义要用四线这个不好,另一个协议三线就搞定了,当然四线具有自动波特率也算是优点一个吧

网友E(2018-08-16):
楼主出一个F4飞控带救援模式的教程吧,GPS模块买回来一直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出一个F4飞控带救援模式的教程吧,GPS模块买回来一直没有搞好。

f4刷最新固件就有这功能,

网友:
就是一直没有把这个功能搞明白。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学习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F:
我的F4带气压计,但是开启气压后,飞机根本定不了高,会快速上下小幅窜动,前进后退时高度一样会大幅变化,完全无法使用,气压计上面覆盖海绵后也没用,请教楼主大神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4带气压计,但是开启气压后,飞机根本定不了高,会快速上下小幅窜动,前进后退时高度一样会大幅变化, ...

气压计波动正常,又不是商品机,气压计外面包海棉。

网友(2019-03-29):
大神,值得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