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盘式电机的效率

楼主(2018-07-12):
市场上同级别盘式电机哪种比较省电

网友A:
自己绕,最省电

网友:
DJI挺不错的,不过E600 E800都停产了,新的都是大电机或者穿越机了。
据说T motor挺不错的,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B:
T-motor电机最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绕,最省电

为什么呢?

网友A:
自己绕线增加铜充盈量,通常至少比机绕高30百分比以上。同规格手绕不改变kv的情况下增加的就是铜含量,对应内阻减少了,发热就少了,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otor电机最牛逼

t—motor确实效率高,就是动力有点弱

网友(2020-04-28):
北极鸥非晶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绕线增加铜充盈量,通常至少比机绕高30百分比以上。同规格手绕不改变kv的情况下增加的就是铜含量,对应 ...

想请教一下,如果是自己绕的话,效率这一块大概能比机绕的电机增加多少,可以达到10%或者20%的水平吗?

网友:
提高10%就已经很好了,原厂的大概都有80-90%左右的效率,增加到100%以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不少电机就是手绕的,你要看看自己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如果是自己绕的话,效率这一块大概能比机绕的电机增加多少,可以达到10%或者20%的水平吗?

这个看水平了,绕线目的增加铜充盈量,至于增加多少效率就看绕的多满了。暴力的话效率不会高的。用起来电机不烫续航增加是效率高的表现。

网友:
银线最好,也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