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师,前拉固定翼飞机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请教各位大师:前拉固定翼飞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从机尾方向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谢谢

网友:
理论上都可以,只是要调整好重心,电池放置的位置。一般都是正桨,顺时针使用。考虑好翼展和大桨的反扭关系就行了

网友A:
两边都可以,右拉就顺时针,左拉就逆时针,还得看你的桨,电机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可以,右拉就顺时针,左拉就逆时针,还得看你的桨,电机是都可以。

从机尾看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就右下啦,是不是?飞机总是抬头,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尾看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就右下啦,是不是?飞机总是抬头,是怎么回事?谢谢

如果不是加油抬头可以调整一下重心或者微调一下平尾,如果是加油抬头,可能是下拉不够。你是啥飞机。

网友:
所谓“正桨”,就是小时候玩的橡筋动力自由飞模型螺旋桨的旋转方向~

网友:
从机尾看多为顺时针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电机和桨有正有反,配好使用都可以

网友:
电机的正反转都是可以的,无刷电机更换两根电线就可以实现。螺旋桨的正反转是需要自行选择的,应该都有相应的型号可以购买,cw和ccw的区别,刚考过aopa,所以还记得。

网友:
航空模型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工程上是按照飞行方向来定义的,也就是飞行员座舱方向。顺时针方向为正桨(CW ),逆时针转动方向为反桨(CCW)。航模燃油发动机基本上是CW正桨,从前面看螺旋桨是逆时针转动。这是因为早期航模发动机是用手拨启动,我们大部分人是使用右手这样符合常人的习惯。但有一种发动机比较特别,美国的COX049微型发动机由于采用簧片进气阀所以两个方向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正桨顺时针,反桨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