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雀V280-II型,第一次FPV,电磁环境比较差。

楼主(2018-07-12):
       肥雀V280-II型整机: 飞了大概10个起落,垃圾4S 2200MAH电池,悬停时间18分左右
   神器到SONY C6 ,悬停时间足足25分钟,降落后单电3V电压。
    接着上图传和摄像头, 早晨7.30分,微风,太阳已经在卖力的输出着能量!首次给肥雀V280-II型装上,600MW TS5828图传和垃圾摄像头(一套百来块)。 ,飞行的时候忘记把棍子天线掰直,对图像有点影响,
旋翼倾斜舵机是12G的PTK 7450NG-D ,3次飞行过后,虚位太大了,导致悬停不稳,------------------------------------
接着-------这个东西是必须的 ,---肥雀V280-Ⅲ型---将诞生!

网友A:
漂亮,你这套动力太给力了吧,索尼c6真这么猛啊。问一问2312电机配了多大的桨?4s下最大拉力有多少?如果3s的话用多大的桨,拉力会有多少?

网友:
目测必精,搬个板凳学习一下

网友:
超有技术含量!!!学习了!

网友:
电池有点6啊...0.0...

网友B:
这个很牛那啥哦,有特定的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你这套动力太给力了吧,索尼c6真这么猛啊。问一问2312电机配了多大的桨?4s下最大拉力有多少?如果3s ...

4S  配1047或者1045,单轴3A电流有350G左右拉力,最大拉力大概是接近1200G,电机比较烫,不推荐全油门长时间工作,3S最大拉力很小才700G这样,SONY C6我买的时拆机的,确实很NB这个电池,3V冲到4.2足足有2850MAH,如果满电放到2.8V就有3000HAM,极限飞行固定翼模式超过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牛那啥哦,有特定的飞控吗?

KK2.15飞控。

网友C:
技术好贴
方便的话请发消息给个C6链接,您设置了“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

网友:
很牛的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好贴
方便的话请发消息给个C6链接,您设置了“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

你的也是    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  ,某宝上搜一下18650 VTC6 3000mAh,很多的。

网友:
不错不错,真是学无止境,这个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D:
悬停都能这么久,那要是平飞不是可以接近一个小时的航程啊,这个布局有前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都能这么久,那要是平飞不是可以接近一个小时的航程啊,这个布局有前途啊。

30分钟以上平飞,还在改进翼行,现在这个翼型阻力比较大,这个布局是参考了贝尔公司最新的V280,没前途美国佬也不会搞,原理也不难,中国为什么不搞呢?不搞F35B可以理解,鱼鹰是有前途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分钟以上平飞,还在改进翼行,现在这个翼型阻力比较大,这个布局是参考了贝尔公司最新的V280,没前途美 ...

悬停25分钟,平飞30分钟,这个不太合理啊,再怎么说平飞达到悬停两倍时间应该很容易的啊,就算翼型不太合理,应该也不会差距这么大。是不是这种布局虽然可以提供悬停,但是在平飞时的效率并不太高,所以导致平飞巡航时间较小。意思是这种布局其实也有其局限性。

网友E:
电池直接焊上,烙铁温度很高,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25分钟,平飞30分钟,这个不太合理啊,再怎么说平飞达到悬停两倍时间应该很容易的啊,就算翼型不太合 ...

   因为一开始就考虑在500-800米内飞行,低速性能要好,机动性要高,所以展弦比就设计得比较小,舵面面积比较大,平飞的推重比大概在0.85左右。
   如果要加大航程,就得减小翼型的阻力,其实很简单,加大展弦比,翼弦减小,诱导阻力就小很多,不用太高的机动性,可以减小舵面的面积,阻力也可以减小,保守估计0.6-0.65推重比就可以很好的平飞,但是首先,起码要上带GPS自动返航的飞控,比如PIX(我正在研究这个飞控),否者超出视距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直接焊上,烙铁温度很高,很危险

谢谢提醒,我疏忽了~

网友:
楼主,能pm一下我SONY C6的购买店铺吗?最近也想买一点18650电池玩玩,怕买到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