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陀螺仪3.0.8完整说明书

楼主(2018-07-12):
谁有发一份吧!谢谢啦!完整版的。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A:
beastx官网有V 3.0.X英文版的,亚拓中文版最早只有V3.2版。什么原因需要用这么老的软件版本?

网友B:
看着两个视频更直观易懂

网友C:
老款的很稳定

网友D:
让我还在用2.0的怎么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stx官网有V 3.0.X英文版的,亚拓中文版最早只有V3.2版。什么原因需要用这么老的软件版本?

感谢。因为我手里有一个老款的MB。好几年没用了。所以打算装上前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两个视频更直观易懂

谢谢。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很稳定

对于我来说能锁住尾巴就是好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我还在用2.0的怎么活呀

你这个可是古董了。不过我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是古董了。不过我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哈

MB锁尾没得说,硬的很,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款,用料扎实,新款多了救机感觉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因为我手里有一个老款的MB。好几年没用了。所以打算装上前先了解一下

MB目前升到4.2就行了,千万不要去碰5.X.X版本,V5版就是个坑,搞死人的版本。
MB的设置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十字盘调平,预通电把舵机臂装成90度,再用夹座连杆调零螺距,千万不要用MB的舵机微调。然后所有设置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E(2019-12-03):
引用 网友A:
MB目前升到4.2就行了,千万不要去碰5.X.X版本,V5版就是个坑,搞死人的版本。
MB的设置其实非常简单,只 ...

为什么不能用MB来调舵机的微调?说说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MB来调舵机的微调?说说看呢

就是应该用MB的三个舵机微调来调平十字盘,而不是调连杆长度来调平十字盘。因为,连杆长度必须保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