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0cc汽油机改电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入手德天20cc刀锋540,现在安装dle20,但汽油太麻烦,想改电。了解下来电机在ga2000和朗宇4120之间选择。朗宇4120 465kv公布的数据只有6S搭配15*8桨的,最大功率只有1600多w,似乎小了一些,因此想请教下这款电机搭配6S 以及16*8桨是否可以?电调打算用铂金100A V3。
这两款电机毕竟差了200多块钱。。。

网友:
4120是70级的动力

网友A:
坚持下去,电动才5分钟的持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坚持下去,电动才5分钟的持久度

我感觉主要是一个人玩的话没办法启动发动机

楼主:
可是我看数据上说4120适合3.3kg的3D机,而70E的重量应该都在3kg以内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持下去,电动才5分钟的持久度

在理,我想入汽油也是有出于飞行时间的考虑,但是不知道汽油在时间效率上是否真的高,毕竟汽油要做的事比电动多不少。

网友C:
41电机也太小了,怎么也配个80~90的电机,GA2000或者GA3000都可以。看重量没用,得看翼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电机也太小了,怎么也配个80~90的电机,GA2000或者GA3000都可以。看重量没用,得看翼展

还有个50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主要是一个人玩的话没办法启动发动机

嗯,有个助手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电机也太小了,怎么也配个80~90的电机,GA2000或者GA3000都可以。看重量没用,得看翼展

谢谢,那看来还是得ga2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主要是一个人玩的话没办法启动发动机

左手按机头,右手拨桨,30CC我一直这样干,习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左手按机头,右手拨桨,30CC我一直这样干,习惯就好了。

呵呵 有点危险吧 我看有用绳子绑机尾 然后绳子另一头绑汽车轮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点危险吧 我看有用绳子绑机尾 然后绳子另一头绑汽车轮毂上

怠速启动,启动后站到机尾部,双腿夹住机身调试,调得差不多了,左手抓机翼根部,右手抓机身后部测试抬头和低头。
危险在控制中就行,有人帮当然好,我常单飞,慢慢摸索出的办法。

网友E:
太小看电的了吧  就电池保养事就不少  我是电改油  还是汽油又省又持久

网友:
学习就是循序渐进的事情   急不得

网友:
学习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

网友:
汽油有汽油的优势,改锥插地上,卡主飞机机轮,启动后,撤除改锥就行,大型汽油机也可以单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太小看电的了吧  就电池保养事就不少  我是电改油  还是汽油又省又持久

对,电池保养太麻烦!几个电池好不容易充满了,临时有事飞不了,还得放电,麻烦死了!汽油是最省事儿的!还不用担心生锈的问题!燃料也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电池保养太麻烦!几个电池好不容易充满了,临时有事飞不了,还得放电,麻烦死了!汽油是最省事儿的! ...

燃料好弄是咋个说法,我为这事头疼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燃料好弄是咋个说法,我为这事头疼呢。

铁桶,可以到加油站去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桶,可以到加油站去买啊

上海范围内所有加油站禁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范围内所有加油站禁售

汽油发电机还不加?我就是加到发电机里面!然后再抽!买个发电机,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范围内所有加油站禁售

不过我们这铁桶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数据上说4120适合3.3kg的3D机,而70E的重量应该都在3kg以内啊,求教

这类数据本身就有一定的虚高,而且测试用的是恒压电源,实际上用电池的时候,是会有压降的

网友H:
我是50cc 改电,ga6000.8,刚飞了几个起落,感觉挺好,动力很足,没飞过汽油机。
电池都是到场地后充。如果有两组电池的话,可以充一组飞一组,下来换电池可以接着飞,不怎么耽误时间的。
自从换406充电器,电池除了炸坏的,其他的都还在正常使用中,感觉只在外场充电和不用并冲能很大程度的保护电池。

今天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数据本身就有一定的虚高,而且测试用的是恒压电源,实际上用电池的时候,是会有压降的

感谢,目前已决定使用双天eco.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50cc 改电,ga6000.8,刚飞了几个起落,感觉挺好,动力很足,没飞过汽油机。
电池都是到场地后充。如 ...

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是50cc 改电,ga6000.8,刚飞了几个起落,感觉挺好,动力很足,没飞过汽油机。
电池都是到场地后充。如 ...

好厉害 电动50cc 也是飞5分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 电动50cc 也是飞5分钟吗

今天飞了5分钟降落后看了下电压是3.8V(录像上是同一组电池的第二个起落),应该还能再飞上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