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缺相问题

楼主(2018-07-12):
本人新机装好飞过三次,此前飞行无任何问题这几次突然在飞时失去动力炸鸡,经检查发现是三号电机缺相,一直处于抖动状态,且时好时坏,导致反复炸鸡,经常是在正常飞时电机突然停转抖动,但是并不是虚焊问题,已重新焊接并反复查明非焊接问题,信号线电机线连接处均连接良好,怀疑是否是电调内部原因,电机为tachyon2207 电调ipeaka45a v2 求大神分析解答

网友:
替换法测试一下。

网友:
按理说电调出厂会检查虚焊的,如果是摔的也说不定,可以放回流焊里热一圈试试,保险起见还是换掉靠谱啊

网友:
有一个电调开机启动声滴,滴滴,滴速度比其他几个快,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最新发现,电调冷机启动时没问题,当电调温度上来以后开始缺相,所以是不是和我的pid有关系,第三次飞之前调过几次,但是也纳闷为什么就三号电机有这问题,不知是不是触发了电调过热保护,下午调回默认pid试试

楼主:
下午又炸了,默认pid,三号电机冒烟了,有烧焦痕迹,四个电机电调都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