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日志无法查看,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07-13):
我用了USB导出和读TF卡,都可以读到日志文件,但无法“回顾日志”,报错信息见下,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老铁,该换个好点的手机了!看不清!换个卡试试,还是不行重新装最新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自动分析!如果能,那么卡和日志应该都没问题!应该是地面站的原因....;如果不能,用记事本打开看看 ...

自动分析试过了,也是报错,估摸着应该是掩码设置不对,少了FMT信息,晚上回家确认一下。
这个掩码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分析试过了,也是报错,估摸着应该是掩码设置不对,少了FMT信息,晚上回家确认一下。
这个掩码是在哪 ...

“配置/调试”→标准参数界面或者全部参数表里的LOG_BITMASK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调试”→标准参数界面或者全部参数表里的LOG_BITMASK参数

感谢!我试一下,验证了再回复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调试”→标准参数界面或者全部参数表里的LOG_BITMASK参数

我用pix飞的是固定翼,log_bitmask默认设置的是65535:PX4/Pixhawk default,没问题啊

楼主:
补充一下,导出的文件是bin格式,使用界面上 “.bin转.log”工具生成的log文件始终是0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调试”→标准参数界面或者全部参数表里的LOG_BITMASK参数

解决!外国朋友似乎也遇到相同问题,重新格式化sd卡就搞定了。只是之前试飞的几十MB log都没法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