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什么是固定翼飞机的拉力线

楼主(2018-07-13):
想自制固定翼飞机,用前拉似的螺旋桨,请问要考虑一些什么问题,浏览了许多帖子,就是不知道拉力线是怎么回事,具体是一些,谢谢???

网友A:
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见过,是一根铁丝连接舵机和双翼,尾翼,借此拉伸

网友B:
楼上说的的叫拉杆不是拉力线

网友C:
不懂帮顶...0.0...

网友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5146
这篇帖子可以看看

网友E:
螺旋桨拉力的方向

网友F:
就是螺旋桨转动产生的力量使飞机运动的方向,

网友G:
就是电机轴线方向,也就是电机轴的方向,固定翼一般电机轴线穿固定翼重心上方,提供下拉力矩抵消抬头,从飞机驾驶室方向朝前看,电机轴线朝右方转动2-3度,提供右拉力矩来抵消螺旋桨造成的机身朝左反扭力矩。通俗讲就是下拉加右拉。

网友H:
就是电机轴的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