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朋友关于富斯9 erx FRSKY djt高频头改造回传的问题

楼主(2018-07-13):
求助各位朋友关于富斯9 erx FRSKY djt高频头改造回传的问题:参照论坛两位模友的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077富斯9 + er9x + frsky 双向高频头改造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6385开源er9x遥控器改装回传语音背光震动教程,开始改造富斯9erx FRSKY djt高频头,想加入回传功能,但改造完毕后开机发现:如果不加高频头,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而一旦插上高频头开机后就只会白屏,不能正常进系统。仔细检察后发现:高频头的地线gnd被我接到与富斯背板相接的第5针脚通道上了(是txd端),赶紧改正:高频头的TXD第二针脚接富斯背板第5针脚。之后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白屏,不能进系统。
再次检查发现参考的两篇文章有些出入:有两处,第一是富斯背板与rs232转ttl模块的连接,富斯背板的第二针(DJT高频头的RXD)及第五针(DJT高频头的TXD)与模块的连接是相反的。我试着两种方式都接好测试,结果依然一样。第二是rs232转ttl模块的TTL侧的TX端还是RX端连接470欧电阻到主板

遥控器主板IC的MOSI引脚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DFT高频头的rx接转接卡r232侧的tx端(标注为左向出卡的箭头),然后转接卡的ttl侧的RX端(标注为左向入卡的箭头)接富斯主板的3脚遥控器主板IC的MOSI引脚即tx端(不知对不对?),反向连接,我也测试过,两种都测试结果还是白屏。  失败了,敬请各位大神级的模友不怜赐教!非常感谢!另外这个图是不是标错了,理论上是发射端要连接收端,主板64mg芯片的2脚是RXDO接收端,应接转接卡的ttl侧的TX发射端,是这样的吗?感谢!

网友A:
不用RS232的  直接cpu出来的两线连接到高频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RS232的  直接cpu出来的两线连接到高频头上

嗯,好的,那cpu出来的线,2脚定义是RXD0,是接收端,3脚定义是TXDO, 和高频头的连接是不是2脚RXD0接收端接高频头的TX发射端,3脚接高频头的接收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RS232的  直接cpu出来的两线连接到高频头上

朋友您好!er9x遥测的界面出来了,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单位要怎么设置一下,回传的RXX和TX以及收机电压,都是空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