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右倾15°左右,怎么消除?好苦恼

楼主(2018-07-13):
如果总是右倾,很多动作都需要一直修正吧,例如自旋悬停,对尾倾,对头左倾,左侧面前倾,右侧面后倾,怎么才可以做到凤凰模拟器那样旋翼面是水平的呢?不然这样,翻个跟斗即使不打副翼,也会歪。

楼主:
右倾的原理我知道,为了抵消尾巴向右吹风的力

楼主:
翻个升降舵的跟斗,不打副翼,也是会歪的,怎么消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有人说是可以水平的

楼主:
用的是k8,

网友A:
手法问题 带杆不干净 不直 增加一点exp 缓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法问题 带杆不干净 不直 增加一点exp 缓解一下

怎么消除右倾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消除右倾问题

悬停的时候都有一些倾斜 这是特性导致 大家都知道 翻的时候不平 就是推杆的时候 是斜着推的 多注意一下 多练习就能修正过来

网友:
无风时悬停,让旋翼面水平是不可能的,凤凰要是水平的话,那只能说它不真实。该修正只能修正了,练多了就成无意识动作了,就像手动车换挡,麻烦是麻烦,开多了习惯成自然了。

网友:
用手去消除 真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你头斜15度不就得了???你明明知道它无法消除,那就把你自己消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头斜15度不就得了???你明明知道它无法消除,那就把你自己消除了

你这个回答 服气  那倒飞   人也倒过来

网友:
上700,基本看不出倾斜

网友C:
凤凰不右斜???

网友:
你不贴地自旋停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15度。

网友:
对呀,楼上说了,上700.屌爆700你值得拥有!!!!!!!!!!!

网友:
你可以改成左倾啊,这样不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不右斜???

凤凰没右倾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没右倾啊啊啊啊啊

那就换个模拟器,realflight g7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没右倾啊啊啊啊啊

有的,很弱而已。
真机右倾没15度那么多的。你有15度的话,难道是飞超低转(325 <1600rpm)?

网友:
楼主既然都明白右倾的原理,也知道升降的翻滚一定会偏,这是物理限制,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你看那个高手对这种问题头疼苦恼过吗,没有!很简单的多飞飞多练练修正就能定点翻的很自如。

网友:
如果是无风悬停时飞机在无操作状态没有飘动,那么机身的往右倾斜15度是正常的,具体的物理原理请自行百度。但如果是无操作状态,飞机往右倾斜,且往右偏飞,则要考虑是否是飞控有问题。请楼主先实验一下,再进行回复。

网友:
凤凰里的水平只是理想状态,由于某些物理原因,真正的单桨直升机是不可能保持水平的,哪怕是真飞机。

网友:
模拟器不是真实的,只能模拟而无法代替真实

网友D:
关掉自动水平,然后重新做一下十字盘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自动水平,然后重新做一下十字盘调平

在哪里关闭?老哥详细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的,很弱而已。
真机右倾没15度那么多的。你有15度的话,难道是飞超低转(325

大部分人对于角度的估测都只大不小,我上次去旧金山看到他们有条马路非常斜(实际上旧金山整个城市就和重庆一样上上下下的),目测有10度左右,奈何我看到很多人说大概有45度,我也是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人对于角度的估测都只大不小,我上次去旧金山看到他们有条马路非常斜(实际上旧金山整个城市就和重 ...

一般的楼梯都没45度......除非是那种很难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楼梯都没45度......除非是那种很难走的

的确,我还看过汽车之家论坛有人说某天过了个60度的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的确,我还看过汽车之家论坛有人说某天过了个60度的坡,

超15度的坡,很多车就上不去了。
满载的半挂车,极限也就10~12度左右。
30~50度的坡那是坦克才开的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超15度的坡,很多车就上不去了。
满载的半挂车,极限也就10~12度左右。
30~50度的坡那是坦克才开的上去 ...

所以我怀疑楼主说的没有10度,一般有个5度看起来已经很偏了

网友:
玩共轴双桨飞机,不倾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凤凰没右倾啊啊啊啊啊

上800,绝逼你感觉不到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800,绝逼你感觉不到倾斜

越大的飞机越不明显的吗?

网友I:
我就特别的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是15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特别的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是15度的?

拍个照片,然后哪个量角器,多简单

网友:
这就是要练习的地方吧。G7里就是右倾的。不右倾,那自旋都不用练了。

网友:
这个不好调 都哟一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