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无刷小水泵

楼主(2018-07-13):
2400KV无刷电机,铜片底座加毛细管水冷散热,超级小巧

楼主:
内部细节图

网友:
两个齿轮是怎么实现压差的

网友A:
同问 咋实现抽水的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咋实现抽水的 不懂

主体就是淘宝的齿轮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体就是淘宝的齿轮泵

带电机的76元 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机的76元 挺贵的

哪有那么贵,我这个2.3一个

网友B:
有刷改无刷这玩意不能空转否则齿轮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改无刷这玩意不能空转否则齿轮烧坏

你说得对,我所想体现的是这个比世面上销售的都要小,流量很大,装在船上不占空间

网友C:
齿轮泵,够压力,但是流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那么贵,我这个2.3一个

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泵,够压力,但是流量小。

我这个改大了口径,流量就是大了,只敢用15%油门,压力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看看

【拆机直流130微型齿轮泵机配件水泵挖机模型冷却扇热迷你高压diy泵】http://m.tb.cn/h.3XemRrM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DeDvbap2Mzz后到淘寳

网友:
汽车上的机油泵就长这样

网友:
自吸泵。模型飞机用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