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螺旋桨?今天找了一篇好文章

楼主(2018-07-13):
文章转自  http://www.bernotech.com/c_html_news/ruhepinghengluoxuanjiang---liangyejiang-7.html

如何正确平衡螺旋桨?
今天本来一直生产螺旋桨,在厂里忙着也一直没有时间写这些细节给大家。今天火车票改签了,在火车站等着,就花点时间来给大家写一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用好螺旋桨。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桨平衡器,是的,桨平衡器,某宝有卖,我生产桨,不生产这个平衡器。
砂纸,1000目的,大概10*6cm的尺寸就够了。
热熔胶枪和胶条。
透明胶带,那种1CM宽的那种小胶带。

常用的模型螺旋桨有两叶,三叶,还有四叶螺旋桨。不管几个叶片的桨,转起来以后都是一个圆形平面。这样我们就取几个方向。
   把螺旋桨转起来的面比作一个时钟的表面,分为12个点。这样我们就能够很轻松的知道我们的定位点在哪儿了。
然后,我们取几个不一样的方向来平衡螺旋桨。
"十"字平衡,这是拿到一支桨以后第一步要做的,"十"字  在钟表上对应四个时间点,横向9点和3点,纵向12点和6点。
"X"平衡,乘号平衡,简单的理解就是十字平衡转45度,不管左转或者右转。相对应的大概方向为1点半(数字1和数字2中间位置,能明白吧?)和7点半,10点半和4点半。
这里大家搞明白以后我们就可以拿桨出来比划了。因为是在火车站坐地上码字,我就没办法给大家拍照,希望不要介意。

90%的螺旋桨,不论碳桨,木桨,尼龙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过平衡,但总有漏网之鱼。同时,为了自己的飞行安全,小弟我还是建议大家重新再平衡一次,尤其是你觉得你的飞机很宝贝的时候,不管飞机有多大,用多大的桨。

跑题了,回来,我们从两叶桨开始。
螺旋桨平衡器装好,放到,水平桌面上,注意不要有风,尽量在室内,暂时把风扇或者空调转到一边去。
把桨放到平衡器上,桨放平,如上文所说的,3点和9点。这个时候放平了,就看看两个桨叶的重量是否平衡。如果左边往下沉,你懂的,左边桨叶重了,然后右边桨叶就往上翘,因为右边比左边轻。那问题就来了,怎么办?!

我们说过准备了砂纸和透明胶,现在要用上了。如果你的桨面很漂亮,比如我家的彩色涂装桨,不舍得砂纸打磨,那就用透明胶吧。左边的朝下(重),右边边上(轻),这样我们就可以剪大约2CM长的透明胶贴在右边螺旋桨的前缘,别问哪里是前缘,就是迎风的那个边。为什么要2CM?不一定,看你的右边的桨叶翘多高了。兴许2CM都不够也有可能,如果你把整个桨叶都缠满胶带,还不能让两边平衡,变成"一"字,这样的桨你可以找商家换吧,这样的桨飞起来能把电机震掉或者直接在空中解体。
好了,平衡好了,我们就说左边的桨叶已经对准9点方向了,右边的也对着3点方向了。下一步怎么做?反过来,对的,就是左边的转过来对准3点钟,右边的转过来好对准9点的方向。如果能够保持一个平的"一"字,说明,我们第一个平衡就算成功了,两个叶片的平衡做完了。下一步

纵向平衡,
我们说了,横向平衡是做桨叶平衡的,那么,纵向平衡做什么?不告诉你!往下看。

桨叶做好平衡以后,我们要看看桨毂两边是否平衡。为什么?什么意思?桨毂,就是螺旋桨叶的根部,拧螺帽的地方。如果桨毂不平衡,或者螺旋桨的中心孔开得有偏移,这样就导致桨毂不平衡,这样的情况下,转动的时候离心力,同样会把飞机震得跟那个什么一样。最后你知道有什么后果。

又跑题了。

纵向平衡比较简单,原理跟横向平衡一样。12点和6点。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对着12点的桨叶作为参考。如果桨叶向左偏移,对着11点的方向。那你知道是怎么吗?桨毂的左边就重了,右边就轻了。这样,为了不影响螺旋桨的表面油漆,因为我们彩色桨的漆面真心漂亮,嘿嘿,我们用热熔胶吧。把热熔胶挤到右边的桨毂上,是侧面,一定是侧面,不然你就没办法上螺丝了。少挤一些,估计有黄豆大的量就够了,把胶水涂平,免得太难看。具体要多少量才合适?直到你手上的桨回到竖直状态。
好了,十字平衡的上半部分结束了,还有一个检查的工作。就是X平衡。

就是把桨对着1点半的位置,另外一头对着哪儿,别管。如果对准1点半的桨叶跑到3点,说明这个桨叶重或者朝下的那个桨毂重了,我们把桨叶转过来,对准10点半,是不是桨叶也跑了。如果跑偏了,就需要重复检查下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

记得一点,哪边重,哪边就朝下走,牛顿的万有引力就在这里用上了。

这样我们两叶桨,基本就是这样平衡了,希望大家能用得上。三叶桨和四叶桨的平衡方法,我们看看这个帖子反响如何了。

码字结束,准备进站。1个小时多,手机码字的。给点面子,不对的地方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谢谢各位,祝各位模友爽飞!

网友A:
我第一个给面子的,送两根桨给我呗

网友B:
这只算静平衡

网友:
做完之后放在任意角度都能静止就是100%OK啦

网友C:
哪个厂家搞个简易动平衡器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厂家搞个简易动平衡器就完美了

其实也就淘宝就有。

网友:
这帖子需要加精呀学习了!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吧,能独立调好家用自行车的车轮平衡也大约是这个道理。
但正是憾谢楼主的分享的

网友E:
4 樓講得非常對,不過有幾多個機友會做呢,我只有平衡到一字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吧,能独立调好家用自行车的车轮平衡也大约是这个道理。
但正是憾谢楼主的分享的

如果你已经有基础,那平衡桨是小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 樓講得非常對,不過有幾多個機友會做呢,我只有平衡到一字就算.

愿意做平衡的新手肯定不多。但是老鸟买的好桨大多都已经平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个给面子的,送两根桨给我呗

送?兄弟不开玩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算静平衡

是的,这个静平衡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的要求了。

网友F:
动平衡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平衡不好做

确实不好做

网友G:
麻烦问下你那有载人机的大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下你那有载人机的大浆吗?

我要看多大了。

网友:
70cm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