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99%的穿越机飞手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8-07-13):
新飞控
刚装上机
air模式
怠速状态
大幅度抖动飞机
飞控自动关闭
并出现runaway字样

网友:
飞机飞跑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有虚焊哦

网友A:
3.3的起飞防抽风模式罢了。。。飞控首页报错是6,你去查一下6是什么意思就明白了。。。怠速快速来回打方向舵也会触发这个保护。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解锁

网友B:
预防起飞失控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预防起飞失控】功能,这个功能会检查:
1:螺旋桨是否安装正确
2:电机顺序是否正确
3:电机旋向是否正确
4:飞控(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C:
昨晚忙到半夜解决此问题

网友D:
所以说 自己不懂的问题 不要觉得别人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 自己不懂的问题 不要觉得别人也不懂

这。。。。。
我就是不懂才发出来问的啊
,而且你也没帮着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忙到半夜解决此问题

我是在空中触发这个,直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防起飞失控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预防起飞失控】功能,这个功能会检查:
1:螺旋桨是否安装正确

我在空中触发这个。。。。。。
第一块电屁事没有,第二块直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的起飞防抽风模式罢了。。。飞控首页报错是6,你去查一下6是什么意思就明白了。。。怠速快速来回打方向 ...

老哥,牛批

楼主:
给大家说一下我这个飞机是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我前不久去飞,第一块电,中途挂了次树,换桨上第二块,下来换第三块,飞行前1分钟没问题,等掉头回来的时候,飞控直接锁定,空中坠机,

网友:
起飞的时候遇到过这毛病……
飞着飞着这样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空中触发这个。。。。。。
第一块电屁事没有,第二块直接炸鸡

可以在CLI里面输入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 off关闭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