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推最大油门后油门就停不下来

楼主(2018-07-13):
请教下各路大神,破风F200高配版

网友A:
是满电吗?我遇到过,好像是供电不足失控了

网友B:
是不是开了air mode

网友C:
重刷一遍固件然后重设配置。再根据需要设置一下。我的解锁就要自己上天,今天是这样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了air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