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ealflight g7支持win10吗?

楼主(2018-07-13):
g7或者g7.5

网友A:
支持 不过经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不过经常有问题

什么问题?不兼容吗?能举下例子吗?

网友:
Win10 64位完美运行G7.5

网友B:
不选中文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选中文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难道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乱码?

这种软件,中文日常乱码

网友D:
realflight g7这种软件是不存在的,realflight公司推出过的是g6.5、rf7、rf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alflight g7这种软件是不存在的,realflight公司推出过的是g6.5、rf7、rf8等。

没必要纠结这些,懂就行了

网友(2018-12-22):
我win10系统在输入序列号的时候OK按键是灰色的,只能点Cancel。 还是安装不上g7。而且飞鹰软件选项里面一直处于g6位置,点击g7后还是回到g6.
之前win7系统可以顺利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