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450选什么

楼主(2018-07-13):
问一下高手入门的450.6通3d电直,带电池遥控器能飞的,最低多少钱?一般什么牌子最便宜。新手买个练手。

网友:
买个富丽,不要买便宜的,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A:
不推荐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450L

弄个什么

网友B:
亚拓450LP ARTF,全套遥控、电池、充电器都配齐了,连安装都不需要,3000块到手飞。可以作为入门体验电直,淘汰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LP ARTF,全套遥控、电池、充电器都配齐了,连安装都不需要,3000块到手飞。可以作为入门体验电直, ...

我预算1500

网友:
最便宜啊,看成最贵了

网友:
别买oxy,等段时间买x360,值得试下,

网友:
买二手吧,有成套的。那个预算就别挑了。充电器都配不齐

网友:
买个小机练手,随便哪里都可以飞。考虑这样的方式吗?

网友C:
二手套机最划算,看好了选,别被坑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手套机最划算,看好了选,别被坑了就行

感觉新手可能不适合二手套机,我被坑了两次了,机体缺陷导致炸鸡多次,电装不行后来换电装等等,浪费时间跟金钱,还拖慢了练习进度,现在看看还不如直接买新的。新手啥都不懂,有时很难判断坑在哪。

网友:
先找个老鸟带飞吧

网友:
1500,你只能买二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新手可能不适合二手套机,我被坑了两次了,机体缺陷导致炸鸡多次,电装不行后来换电装等等,浪费时间 ...

买个给调机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给调机的啊

不是调机问题,而是机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说新手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E:
1500,全套设备?这包括机身、电子设备、控、电池以及充电器。你觉得1500块包括所有这些,不是垃圾配置的话,除非是你遇到好心人半卖半送,否则绝不可能。稍微认真一点的模友,遥控器就要1000多,充电器至少好几百,加起来1500很快就用完了,这还不算飞机和电池,以及工具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0,全套设备?这包括机身、电子设备、控、电池以及充电器。你觉得1500块包括所有这些,不是垃圾配置的话 ...

二手呢?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