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不能探测到正确的s数

楼主(2018-07-13):
如题

买的5转5s的转接头,将110小鸡5个电池串起来当成5s来充电。
可是最近遇到,b6只识别到4s。谁知道大概原因?我电池也拔了再插了好几次。还是没效果。还有,是不是我电池有过放可能性?
如果我不管他,探测到4s也你继续充。会怎么样?
求科普

网友A:
平衡头出问题了,别充了,电池这东西别勉强。会造成单片电芯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出问题了,别充了,电池这东西别勉强。会造成单片电芯不平衡。

嗯嗯,好的。谢谢啦。兄弟。

网友B:
我没用过这家的充电器,有没有可能是电池过放,导致电压总和太低,充电器误判为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家的充电器,有没有可能是电池过放,导致电压总和太低,充电器误判为4S?

你猜对了。我上午也突然想起来以前读过类似言论。就充一会先,然后再断了再检测。果然是检测到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