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雀V280-Ⅲ型孵化中,继续再升级。

楼主(2018-07-14):
    在肥雀V280-II型 的基础上继续升级:
    1:旋翼倾斜舵机用DEKO HV1295 ,把悬停性能搞到顶,没有再NB的20G舵机了(再重就影响整机飞行性能了);
    2:增加固定翼平飞模式的续航时间,在主翼两侧加300MM可折叠小翼,运输时折叠小翼省空间,加了600的翼展,达到1.5米翼展(肥雀V280-II型为0.9米翼展),小翼与旋翼同时倾斜。

3:V型尾翼高度调低3CM,增加悬停抗风性能。

网友:
顶一下,做个沙发~~~!

网友:
跟着帖子走

网友:
这个不错,其实结构啥的如果用心做,多少都能仿个大概,只是可靠性和性能差一点,但是这种布局还是很有优势的,现在各种各样的布局都有人在搞,不晓得最后哪种布局会最终大行其道。

网友:
折叠翼,厉害了

楼主:
小翼改进了一下,可拆卸。带小翼平飞续航起码40分钟,悬停缩大概18-20分钟。卸掉小翼平飞续航30分钟,悬停还是25分钟!

楼主:
求助,哪位大神推荐一款10g左右的图传摄像头一体机,有700米左右距离即可,一切只为重量!谢谢!

网友:
楼主的做图技术太牛了,期待成品

网友:
电视连续剧!模内应该是第一个,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牛,光是空中自稳就很难

网友(2018-12-25):
请教楼主,这个悬停时怎么控制俯仰的平衡呢?

网友(2020-02-23):
楼主飞机不错啊,和我之前的设计是一样的想法,不过我的采用的旋翼头,只悬停飞过。
手工党+手残党表示要做成V22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