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陶瓷天线能否替代普通接受机天线?按论坛大神3.1厘米裁剪.

楼主(2018-07-14):
(无正文)

网友:
好像不行照射方向(方式)不同;
陶瓷天线下面还有电路;
频率我记得也是不同的。

馈线品质一般不错  可以留着它用

楼主:
我意思把馈线剪下来当接受机天线用。陶瓷天线不要。不知道可以否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已经装上。固定翼目视拉锯没问题

网友B:
陶瓷的去掉,馈线按照2.5g的波长把里面的漏出来 是没问题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去掉,馈线按照2.5g的波长把里面的漏出来 是没问题可以用的

我现在是31厘米长。还有线有黑/灰两种颜色、大疆定义是一条云台2.4G一条遥控5.8G

网友:
目测陶瓷天线是GPS模块的吧,工作频率不对

网友(2018-09-19):
2.4g的陶瓷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