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铂金100 V3掉程序原因

楼主(2018-07-14):
好盈铂金50A曾经遇到过一次掉程序,返厂后就没遇到过了。现在这个铂金100A V3三番两次掉程序,都懵逼了。到底是电调本身缺陷还是使用问题,请老司机点化一下

网友A:
运气问题,要掉的就会经常掉。不掉的,一直也不会掉

网友B:
我50返厂回来 又掉了

网友C:
V4不掉程序

网友D:
我的半年没飞,前段时间拿出来,换了个遥控器,重新设置了一遍,结果就掉了,刚返厂回来。

网友E:
我的也掉了,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搞坏的,那就返厂了。

网友:
我的两个50的 都掉过 还得自己付运费 顺丰的 艹蛋的v3

网友F:
掉程序是电调没有任何反应了吗?一直没搞明白到底什么是掉程序。

网友G:
你是不是调机的时候外置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