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E7控如何关掉混控

楼主(2018-07-14):
一开始飞的苏27板机,当时买的控是E7,现在买了塞斯纳182,装好后发现打升降舵时,副翼一上一下,不能跟尾翼同方向,问了说要关混控,在哪关呀?

网友:
应该是左边的那个拨码开关控制的 总共就四种情况 你试试

网友:
开关拨到elevon位置就行了

网友:
看说明书,低级问题,拒绝回答。伸手党

网友:
从左数第二个开关拨到下面就行了

楼主:
说明书早丢了,已经搞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