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冲浪者X8的重心对吗?

楼主(2018-07-15):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yMzkwNDQ3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fefa3c777ed2a4ad80e2f30247be4c946

画黑色线是碳杆的位置,黄色箭头是上图手指举的位置。

不知道这种测试重心的方法对吗?

网友A:
手抛出去看看会不会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抛出去看看会不会滑翔

无动力手抛吗,会不会撞地上啊,
重心对的话抛出去会怎么样?

网友:
我的冲浪者x8重心也是在碳杆那里,没问题,很好飞

网友B:
应该可以的。重心靠前点好飞

网友C:
你的起落架怎么固定的  我的第一个起落就坏了塑料卡扣

网友D:
靠前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重心在碳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起落架怎么固定的  我的第一个起落就坏了塑料卡扣

我也是塑料卡扣,泡沫胶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前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靠哪里比较好一点蓝色绿色紫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动力手抛吗,会不会撞地上啊,
重心对的话抛出去会怎么样?

当然抛给小伙伴啦,距离大概3米
抛出去很像一条抛物线,你感觉飞机很滑翔那就对了,就好像抛纸飞机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重心靠前点好飞

靠哪里比较好一点蓝色绿色紫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抛给小伙伴啦,距离大概3米
抛出去很像一条抛物线,你感觉飞机很滑翔那就对了,就好像抛纸飞机那样
...

哦。

网友:
这应该是说明书建议重心,刚刚好,飞就行。其实冲浪者可飞重心范围很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哪里比较好一点蓝色绿色紫色

蓝色啦啦啦啦啦

网友:
就放到拧紧碳杆的螺丝那个位置,非常好飞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从前缘向后三分之一处,或根据说明书,滑翔机一般重心会靠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