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尝试过用有刷f3飞控 来飞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8-07-15):
最近想做个空心杯的飞翼玩玩,想把淘汰下来的f3evo有刷飞控装上 这样就省了电调还能自稳。苦于找不到相关的教程和资料,不知道舵机如何接?哪位大神弄过可否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按照无刷inav的方法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无刷inav的方法
试试

固件已经刷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舵机怎么接线。有刷飞控 1-6通道都只有正负极的电源。舵机是3条线电源线和信号线

网友:
有刷F3不会搞,搞个普通版本的F3很便宜啊,何苦搞有刷版的。。。

网友B:
还有搞无刷吧,用穿越机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搞无刷吧,用穿越机的设备

差不多快要放弃了

网友:
我也想搞个,手抛机,双发,8520减速组,我也有有刷F3飞控

网友:
我也想搞个,手抛机,双发,8520减速组,我也有有刷F3飞控,也不知怎么改

网友C:
试完了 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完了 发出来看看

没有找到资料 放弃了

网友(2018-12-14):
多级可以不用接信号线吧,正负极接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