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练习机换发20CC

楼主(2018-07-15):
原先使用三叶46级发动机,飞航线还行,总感觉动力不够。另外,甲醇太脏,早就想飞汽油机,先拿这架飞机练练手。换发之后,机头太重,垂尾固定螺杆很长,刚好用上,用12mm不锈钢板切了一块配重,没想到重量很匹配!整机重了不少,改天试飞!

网友A:
这么重起落架能受的了吗?我的起落架经常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起落架能受的了吗?我的起落架经常跪

估计不行,我原先装三叶46,几乎每个起落都会弯。技术好了应该就不会了吧

网友B:
这个机很结实,前轮钢丝太长,钢火差点,平路降落还好,
我这在土地上起降,起飞滑跑都能搞弯,换了个前起落架,减震双轮的,还没有试

原来的轮子,塑料轮毂都烂了。。。。

网友:
带点速度降落还行,路面差点的话要改带减震的

网友C:
我有个DLE20CC侧排发动机,也想搭载这款练习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行,我原先装三叶46,几乎每个起落都会弯。技术好了应该就不会了吧

关键场地也要好,我都准备改后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场地也要好,我都准备改后三点了

我打算改的,还是没改,搞了个减震前起,高度合适,
这机原配的前起落架钢火不行
又太长了。
场地差点的话,我能确保降落像手拿着放下来一样,但是滑跑的过程中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很结实,前轮钢丝太长,钢火差点,平路降落还好,
我这在土地上起降,起飞滑跑都能搞弯,换了个前起 ...

这飞机确实很皮实,摔过许多回,都无大碍。前起太软,每次都会弯,掰直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场地也要好,我都准备改后三点了

后三点容易拿大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很结实,前轮钢丝太长,钢火差点,平路降落还好,
我这在土地上起降,起飞滑跑都能搞弯,换了个前起 ...

这个起落架有链接吗?

网友D:
现在汽油有那么好买吗?我这里没有派出所证明买不了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汽油有那么好买吗?我这里没有派出所证明买不了散的

最简单的有摩托,加油,放油
有汽车的,从发动机油管处接个管子,短接油泵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落架有链接吗?

天一阳光模型
马云家,选择4mm钢棒,双轮,不算钢棒高度205

网友E:
超载了 翼载荷过大 漂浮性降低 手感不好飞 实在喜欢汽油机最大还是10CC 适合 或者61四冲更适合

网友:
20cc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载了 翼载荷过大 漂浮性降低 手感不好飞 实在喜欢汽油机最大还是10CC 适合 或者61四冲更适合

我的这个用三叶61的机的,这机很好上手

网友:
这飞机自重太重,用10cc汽油机小马拉大车,勉强能飞,用15cc吧,还凑合

网友:
典型瞎逼搞

网友:
果然大机,这个鸡头看着有点可怕,飞行员座舱完全被发动机遮挡,,

网友:
见过很多人这样 神鸡

楼主(2018-12-06):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DLE20CC侧排发动机,也想搭载这款练习机。

不建议这样改,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