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行眼镜竞速版怎么样

楼主(2018-07-15):
如题,论坛上基本见不到用大疆眼镜的,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买过,屏幕真的非常大,就像看巨幕电影一样,还是弧形的,看高清电影非常爽,外放音质也非常好,屏幕不需要对焦,随便带上都能看清楚,模拟图传fpv就不怎么样,信号不好,屏幕太大就不清楚了,也可以缩小,但是看上去也不怎么样,dvr录像也很差

网友:
去了趟大疆旗舰店体验了下,效果比预想的有点距离,总体还不错。

网友:
配和自带的fpv高清图传,还是很不错,不过是高富帅用

网友:
据说有延迟。不记得哪个帖子说了。那么大那重那么贵。为什么不HDO。

网友:
买了就凑活用,没买就别买。买了别后悔,怕后悔别买

网友:
1、主要问题:视频卡顿出现频率不是很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天空端装机要求非常高以及其它环境干扰。天线金属的地方碰到任何东西都会导致视频出现问题,且天线要原理碳纤维的地方,天线一定要安装得当。不同天线对应不同频率。
2、重量:天空端全部部件重量大约80g。相当于多加一个gopro相机,减去5.8模拟图传10g,模拟天线10g,接收机5g.相当于比普通装机多加55g.
3、占用空间:空间还要非常大。一般的机架都非常难安装大疆高清穿越图传天空端。
4、延迟实际测试过一般在50ms-120ms之间(远距离可能稍高)。不是非常快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我用模拟图传测试过runcam eagle摄像头,只是摄像头延迟都在50ms.所以一般飞行不会有影响。
5、图传距离:手动选择用2.4g频段大概5km是可以的。一般都用自动的话也就2-3km距离。高清图传对于占用信道是非常宽的,稍微有遮挡也非常影响接收效果。
6、眼镜:带着并不舒服,可以用三个超级总结:重量超级重,体积超级大,戴着超级丑,穿越出行旅拍玩穿越也非常不方便。想不通为什么大疆不如开发个高平头,直接接入肥鲨眼镜和遥控器多方便。有人说看电影爽,确实很爽,不过亲爱惜一下自己的眼镜。时间一长眼镜绝对不舒服。
7、性价:价格对于穿越发烧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买个肥鲨眼镜价格图传模块也要3600大洋。好点的模拟图传如黑羊也要450多。
总结:穿越高清图层被大疆看好,是好事,对于高清低穿越尝鲜的朋友可以不凡试一试。效果对于现在技术还算是比较理想的高清穿越方案吧。不过要改进的地方太多。想要被大多数穿越模友接受还有一段距离要走。大疆已经把高清体验带入到穿越中了。我相信逐步改进这些问题才会让更多人买单。

网友:
这个配御或者悟还是可以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