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电位器误差太大

楼主(2018-07-15):
懒得上图了。
每次打杆,松手回中,通道监视中,对应通道的数值大致稳定在正负2之间。
这误差飞hcp80感觉不明显,但飞X3以上的机时候,明显感觉到定点悬停/降落吃力。没法停在一张A4纸上。

换过一个电位器,没什么明显改善。
质量好的电位器,或者霍尔(t8Sg有个版本是霍尔),或者干脆摇杆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eviationtx.com/forum/6-general-discussions/7448-hall-effect-gimbals-on-devo-10

好帖!!!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eviationtx.com/forum/6-general-discussions/7448-hall-effect-gimbals-on-devo-10

欣赏不了,求中文版

网友B:
我的d10一直用来飞模拟器,确实有这个问题。换hall好像需要3d打印转接件,感觉不如收个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10一直用来飞模拟器,确实有这个问题。换hall好像需要3d打印转接件,感觉不如收个t8fg?

D10不太容易出掉....

网友:
宝上买了标称日本电位器换上误差很大,买不到原装的,用锡纸垫在空隙处解决不了问题,主要换了高频头后支持很多接收,没办法换,咨询过华科尔客服能不能单独购买电位器,答复要寄回去维修才行

网友:
D10就这样。飞飞模拟器可以的。要求不能高

楼主:
改造完成,封贴。花了快4个小时....
顺便出两个Frsky M9r的托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造完成,封贴。花了快4个小时....
顺便出两个Frsky M9r的托盘

楼主感觉效果如何,有没有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感觉效果如何,有没有好很多,

至少误差大的问题解决了,别的暂时还感觉不出来。

网友D:
华科尔D10托盘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D10托盘匹配?

不匹配。有两个件需要打印,参考上面给出的英文链接。

网友E:
真是飞X3这种级别的飞机,就把控一次升级到位了,免得以后再纠结。说不得哪天玩航拍、穿越都可以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飞X3这种级别的飞机,就把控一次升级到位了,免得以后再纠结。说不得哪天玩航拍、穿越都可以用的上。

不是纠结的问题,D10可以多协议,如果真要升级飞机,那么再另外买一个控。
如果D10出掉换成14sg,那么我手头一堆板载DSM2/DSMX/驰远协议的室内小飞机就没法飞了。

网友F:
换个进口电位器就好了,我用了一年左右就换了

网友:
而且,新电位器要注意是不是和原来控上的插槽匹配,配合过松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进口电位器就好了,我用了一年左右就换了

求个链接,只要能通用即可

网友:
【进口日本NOBLE帝国B5K电位器 模型飞机遥控控制用220度 轴长10mm】http://m.tb.cn/h.3WkXWHJ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9skIbYhXnJr后到淘寳

网友:
请问楼主d10直接使用d12s的3d图纸就行吗?还有请问会不会有d12s例子中的方向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造完成,封贴。花了快4个小时....
顺便出两个Frsky M9r的托盘

请问大神d10直接使用d12s的3d图纸就行吗?还有请问会不会有例子中方向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神d10直接使用d12s的3d图纸就行吗?还有请问会不会有例子中方向反的问题

要反两个通道的。我磁铁没转向,而是修改了文件里的行程参数。
图纸可以直接用,但是要锉几个地方(大小件都要锉)。具体参考英文帖子里有改装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反两个通道的。我磁铁没转向,而是修改了文件里的行程参数。
图纸可以直接用,但是要锉几个地方(大小 ...

大神,可不可以通过改变接线的顺序实现改变方向,就像改变无刷电机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反两个通道的。我磁铁没转向,而是修改了文件里的行程参数。
图纸可以直接用,但是要锉几个地方(大小 ...

我没有刷机,还是原厂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可不可以通过改变接线的顺序实现改变方向,就像改变无刷电机那样

不行,霍尔元件的正负极是固定的
原厂固件的话估计只能给磁铁转向了

网友G:
请问怎么给磁铁转向?小白,真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给磁铁转向?小白,真心求教

我没转过...英文帖子里有,似乎做标记之后,松一个螺丝即可

网友:
请问是那个帖子呀?请问是那个帖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转过...英文帖子里有,似乎做标记之后,松一个螺丝即可

大神,麻烦您看看这个改了哪里

网友C(2018-08-18):
我也改了个,有空出去试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个,有空出去试飞看看

网友H:
買個霍爾元件OH49E,徑向磁鐵,打磨幾個螺絲,萬用電路板固定霍爾,幾塊錢搞定!

缺點是輸出電壓只有原本的40%左右,等於解析度下降的意思,不過原本2048階AD太細了,降解析後還是感覺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買個霍爾元件OH49E,徑向磁鐵,打磨幾個螺絲,萬用電路板固定霍爾,幾塊錢搞定!

缺點是輸出電壓只有原 ...

好方法!   可以考虑出改件。

网友I(2019-03-17):
引用 楼主:
不是纠结的问题,D10可以多协议,如果真要升级飞机,那么再另外买一个控。
如果D10出掉换成14sg,那么我 ...

你好,我是D104改装,能教我控小鸡来飞行吗?原来飞驰远,停产了,准备入xk110 刷机后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是D104改装,能教我控小鸡来飞行吗?原来飞驰远,停产了,准备入xk110 刷机后不会设置。

D10 4合1?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 4合1?

是的,不会设置。蒙了

网友J(2019-06-03):
引用 楼主:
改造完成,封贴。花了快4个小时....
顺便出两个Frsky M9r的托盘

只需要买两个摇杆 打印两个支架装上就可以了?电路部分是直接插插头吗

网友(2020-03-29):
引用 楼主:
求个链接,只要能通用即可

请教下换霍尔是买M9-R Gimbal 摇杆还是M9 Gimbal 摇杆?很像没有本质区别吧?

网友:
换电位器要注意电位器卡槽的配合,新买的可能配合太松,所以新买的电位器必须在转杆上的平位滴一点502,等干后再装上,装上电位器时候感要有点紧的感觉,我的换了进口电位器可以操好几年,大机悬停都可脱控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