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控头疼,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18-07-15):
原来用的华坑D10,被我折腾的外观惨不忍睹,想换个控,固定翼,直升机,多轴通吃,目前预算1000左右,看好x9d,还有新出的frsky xlite,以前一直想买二手的futaba 10c,喜欢可以换高频头的,增加433方便,xlite好像不带微调,非固定翼不方便,各位给参谋一下,其他型号也可以

网友:
X9D  性能绝对够用到你退魔,手感做工就见仁见智了。最好买plus版

网友:
D10换四合一高频!都通吃

网友:
futaba t10j吧 2手带接收1000搞定

网友:
futaba t8fg或者14sg   别买垃圾10c

网友:
14sg,一步到位,16sg也很好

网友A:
华科尔d10刷固件换高频头就可以,功能强大,就是不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刷固件换高频头就可以,功能强大,就是不适合新手

有说明书,应该不怕,哈哈

网友:
op固件对直机不怎么友好,倒是飞穿越的多

网友:
不要frsky全系列 除了对多轴和射频不错之外其他都不怎么样,尤其是对直升机和固定翼 设置比较繁琐。建议福斯吧 ,其中最好玩的功能就是能当2.4G频谱仪了 当然比那个DIY的要好用很多不说就连睿思凯主打的回传它也都具备的

网友:
果断FUTABA,然后根据自己口袋选就行了。
二手的话14SG在1000左右收不到,不过T8FG可以收到。
不过14SG支持的接收机比较多,T8FG少很多,14SG有回传功能,T8FG没有。我觉得也够用,好飞机用FUTABA 6208SB,便宜的飞机用TFR8-SB,再便宜的TFR4或者TFR6

网友B:
XLite可以微调的 刷最新版固件即可
frsky的控英文不好不想动脑的不要入 省的出二手  不过x9dplus支持外置高频头 jumper4in1飞伟力k110妥妥的
当然正如大家说说穿越机设置超级简单,至于直机相对复杂很多,不过弄明白了这里边的逻辑其实就很简单,只不过没有像其他控提供做好的功能而已,这个要自己设置,能够让你清楚的理解它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ite可以微调的 刷最新版固件即可
frsky的控英文不好不想动脑的不要入 省的出二手  不过x9dplus支持外置 ...

多谢指教,一致喜欢手柄控,本想买黑羊的tango来着

网友:
futaba14sg二手有1300的

网友:
d10,14sg,x9d都是我的主力控,d10主要用来玩模拟器。
穿越机,x9d,x lite。
固定翼随便飞飞,d10,x9d,x lite 或14sg。
有点追求的固定翼特技或直升机,还是14sg吧。

网友C:
题主考虑过新天七吗
最近D10失控频繁
很闹心
在考虑换什么控 看着ET07不错的样子
也在考虑X9D ,一千还是有些小贵啊
我也是飞穿越和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考虑过新天七吗
最近D10失控频繁
很闹心

其实我还是主要偏向固定翼控,因为手里有大疆的晓,多轴不行自组了,剩下就是直升机和固定翼了,穿越的话手里还有个华科尔的小控,穿越套机带的那个控,拿着很小巧那个,新出的,主要考虑x9d了,futaba有点小贵,舍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