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新手请教,V尾混控差速转向疑问。

楼主(2018-07-15):
新手,还没着手,潜水学习。想做个双体双浆船,两个双向电调,V尾混控,差速转向,一个摇杆就可以控制航行。因为坦克用差速转向多,故到这里才求教。
1,一般来说是一个电调插到3通道油门做供电,而V尾混控 双电调插到接收器2 4 通道,一起向电调供电,而且通道也不在油门通道,有什么问题吗?
2,双向电调的刹车功能 开启还是关闭?
3,船的电源控制问题,开关加在哪里?电池总出线吗?
4,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如何做船体可行?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1.一般来说接收机任意通道都可以用作电源通道。不建议双BEC同时向接收机供电。可以用针把任意一个电调的红线挑出来用热缩管包好,这个电调就不会给接收机供电了
2.船用电调 刹车可以关闭。
3.不加开关。玩完把连接电池和电调的插头断开即可
4.①上网找一份图纸  ②买成品船壳

网友:
顺便说一句 如果是想做cat 建议不用差速,用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接收机任意通道都可以用作电源通道。不建议双BEC同时向接收机供电。可以用针把任意一个电调的红 ...

谢谢兄台,一个电调供电, 一个挑断不供,会不会对平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一个电调供电, 一个挑断不供,会不会对平衡有影响

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可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接收机任意通道都可以用作电源通道。不建议双BEC同时向接收机供电。可以用针把任意一个电调的红 ...

打错字了。3.不是开关,是插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接收机任意通道都可以用作电源通道。不建议双BEC同时向接收机供电。可以用针把任意一个电调的红 ...

自带BEC的电调,不能多个同时给接收机供电吗?电流过大会烧坏接收机?但是根据R=U/I。之和接收机电阻有关?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能多个BEC同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BEC的电调,不能多个同时给接收机供电吗?电流过大会烧坏接收机?但是根据R=U/I。之和接收机电阻有关 ...

通过接收机的电流取决于接收机和从接收机取电的其他用电设备的工作电流。所以双BEC供电并不会导致接收机因电流过大而烧毁。
挑掉一条红线是因为双BEC供电有可能导致接收机工作不稳定,改正单BEC就可以了

网友:
1.可以
2.关闭
3.没听懂
4.kt板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