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6电机推力线方向问题……

楼主(2018-07-15):
如题,各位可知天行者X6的电机正确安装角度?
因为之前看Z84的电机安装座说明中有道需要将推力线朝上……如下图:

上图就是Z84的说明里展示的电机安装角度……

那现在我的疑问就是天行者X6也是这么安装吗?如下图???

但之前看过一个装机帖却是如下图的角度这么安装的……就是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774
所以瞬间迷糊了……
天行者官网又下载不了X6的装机说明书,包装里也没有说明书,真是郁闷了……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的X6跟图2一样,你不说我都没注意有这个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6跟图2一样,你不说我都没注意有这个区别

请问你是按照说明书来装的吗?这样装的话,推力线就是朝向前向下哦?

网友A:
那有说明书的,一般都是这样安装,推力线的问题真没研究过,X6最大问题就是重心难搞,头重。电池好难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说明书的,一般都是这样安装,推力线的问题真没研究过,X6最大问题就是重心难搞,头重。电池好难放

你的也没有说明书吗?重心以厂家数据机头往后39-40CM来配,你是感觉静态时难配平衡,还是配平以后飞起来头也重?
如果是配平以后飞起来头也重的话,有可能就是这推力线的问题了……说不定换成我第一图那样装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没有说明书吗?重心以厂家数据机头往后39-40CM来配,你是感觉静态时难配平衡,还是配平以后飞起来 ...

厂家没有说明书,重头原因是电池仓太小啊, 我要拉升降才能平飞。不过X6确定是台好机,太稳。你就不要老研究推力线了,人家怎么装你照着就行,反正他们都没有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