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模3年来用过的3个控心得 (华科尔d10)(jr xg8)(futaba t10j)

楼主(2018-07-15):
因为图片位置不会调整 怎么调都调不了顺序就这样发吧
第一个控用的是华科尔d10

先说优点 控功能很全 支持多种模式(必须要刷机)摇杆不错没有虚位 距离和响应很好 电池没问题的情况下没有失控过 解决电池问题就是个国产神控

再说缺点 天线太长碍事 控是白色的超级不耐脏后期玩油机脏的没法擦(强烈建议买黑色 这个不算缺点)开关质量一般 3个控唯一一个坏开关的 最坑的就是电池 遥控器电压12v的 用8节南孚 2小时就报警了 电池仓太小不好配3s锂电池 我是没找到合适的 然后配了8节镍氢 镍氢电池的电压是1.2v电压不够遥控报警后1分钟不到关机(真是没想到 报警就赶紧落 1分钟不到 遥控黑屏了 还开不开 镍氢电池电满满的) 新买的油机炸了 论坛有人说可以换铁锂电池 伤心了 2次失控炸鸡都是因为电池 果断出了

第二个控 jr xg8至今在用

优点 高颜值(至少我很喜欢)做工好 摇杆非常好 开关至今没有坏过(包括摔过一次控 电池都摔出来了 好好的)原厂电池杠杠的 3年了 原厂电池一点反应都没有 和新的没啥区别 距离好响应好(飞到现在电动甲醇汽油都飞过 0失控)神控不解释 估计一直用了

缺点 遥控说明书太坑 根本看不懂(虽然是中文的 但是专业名词太多 还有很多没法翻译的就没翻译直接用英文代替 确实一头懵) 得慢慢摸索 没有熄火开关 得用油门微调开关代用(这个还是请教的官方技术才搞定) 虽然是一样的效果 确实没有futaba调起简单 功能倒是齐全 其他缺点没有

第三个控futaba t10j至今在用

前段时间迷上小直机入了个亚拓150x但是jr xg8遥控器必须配个卫星接收200块 但是害怕jr遥控器说明书太坑 买回来调起麻烦(赶我调好了 估计新飞机也让我炸坏了) 就想着重新买个控算了 就入了这个控 futaba的控 亚拓150x是不需要另买接收的 直接对频就可以 说说这个控吧
就不说优缺点了 这个控争议比较大 我只说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因为缺米 这个控买的2手 950带接收 控8成新左右 开关没虚位 摇杆没虚位 我拿回来打开改了左手 调松了摇杆阻尼 这个说明书没有左右手的改法 我自己摸索的 和14sg是一样的 可以去找视频教程自己改 打开后做工很不错 都说是国产 但是futaba的品控还不错 遥控器没有外置天线 但是内置了2根 摇杆没有轴承 但是没有一点虚位 调了阻尼后手感和xg8比起来除了油门以外其他我确实感觉不出来(估计和我水平有关系)油门手感还行 因为不能调阻尼 总体还不错 这个控我只是拿来飞150 没有失控过 但是论坛有人说1000米左右失控过 这个我没飞过那么远 也没法试 估计距离确实要短一点 内置天线的原因吧 这个控我只是拿来飞直机 也飞不远 就不考虑了 这个遥控器原机没配电池 可以买个格氏的专用电池 很好用 遥控器很好调 比jr简单的多

总结 3个控 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控 我也只用过这3个 别的控也没法解释 华科尔最便宜 接收100多一个 电池问题解决基本随便飞 xg8 价格还行 接收贵 500一个 回传得另外加模块 t10j价格低 性价比高 尤其2手 接收机200多一种300多一种 自带电压回传 这3个控各有优点 手上米不多的可以看看这3个控

futaba t10j

华科尔devo10

jr xg8图片这是新款jr xg8+6

网友A:
d10摇杆没有虚位?

网友B:
华科尔我用了18650电池3s2p这样,用魔术带粘在后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摇杆没有虚位?

可能我新控的原因 因为这个控我就用了3个月 出了之后 买家给我说坏了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我用了18650电池3s2p这样,用魔术带粘在后面,就可以了

我沾的锂电池 不好看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新控的原因 因为这个控我就用了3个月 出了之后 买家给我说坏了一个开关

i哈哈

网友:
d10的电量都浪费在稳压上了,换开关电源会好点

网友C:
很多3s2200的遥控器电池,买2块能飞一整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3s2200的遥控器电池,买2块能飞一整天

挂到外面特别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挂到外面特别丑

可以内置在电池仓里面

网友:
D10用3S2200的就很好用,电池仓够大塞得进。还有其他选择8节1.5V5号锂电池充电电池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内置在电池仓里面

3s2200电池不可能放进d10的电池仓

网友:
我的JRDSX9遥控器都用了6年无失控,原装电池仍在用

网友D:
还在华坑里爬

网友:
引用 楼主:
3s2200电池不可能放进d10的电池仓

不存在的,你什么电池

网友:
xg  8真好用

网友:
一直用的华坑,D10,D7E,D7,d10的电池槽确实有点坑,其他倒还好,手感什么也说的过去,d7是开始不懂的时候收的二手,没啥前途,d7e现在用的最多,比较小巧,而且换了高频头基本能够全部兼容,至于遥控距离啥的,我飞穿越机也没有失控过,固定翼距离不是很远也没啥问题。

网友:
华科尔的D10是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控。用了很长时间。

现在喜欢小一点的控玩小穿越机。

JR的控的手感非常好,这个是别的控没法比的。

网友E:
华科尔d10有一个,用顺了还不错,功能够用。 我的最近出问题了,油门通道最近频繁失控  BEC电压正常, K8陀螺也不重启,舵机什么的都会动,就是动力会突然停止后有马上恢复,反应非常的迅速,返厂修说没有问题    d10陪我度过了入魔最快乐的时光

网友F:
悄悄地   因为俺用天7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悄悄地   因为俺用天7

悄悄的,我也天七,就是换过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科尔d10有一个,用顺了还不错,功能够用。 我的最近出问题了,油门通道最近频繁失控  BEC电压正常, K8陀 ...

用dsmx的嗎?

网友:
d10摇杆没有虚位

网友G:
D7E  D10顶一个
7E 第一个控 服役了一年 后来加三段没焊好 给焊坏了  有点可惜 闲置了2两年 现在连机都开不了了
最近D10频频失控 幸好损失不大 很闹心 都不敢飞了   二手手的又服役了两年 也应该退休了
放假回家手头没遥控 超尴尬
不知道新天七怎么样  在考虑要不要换这个 有没有模友前辈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D7E  D10顶一个
7E 第一个控 服役了一年 后来加三段没焊好 给焊坏了  有点可惜 闲置了2两年 现在连机都开 ...

个人建议 一次到位 你2个控下来可以买个相当不错的控了 2手xg8性价比很高 基本属于全能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个人建议 一次到位 你2个控下来可以买个相当不错的控了 2手xg8性价比很高 基本属于全能型的

看XG8 的接收机好贵啊
不知道非原装的接收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
我只用原厂的接受  没有刷机   rx1002  RX601 都会 每个接收机都会  肯定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都有利也都有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XG8 的接收机好贵啊
不知道非原装的接收机质量怎么样

遥控我玩3年了 不建议你省钱 接收虽说贵 但确实好 不过jr的接收比futaba便宜 接收机xg8用712bx足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7E  D10顶一个
7E 第一个控 服役了一年 后来加三段没焊好 给焊坏了  有点可惜 闲置了2两年 现在连机都开 ...

玩穿越机的很多用frsky,我刚买了个x7才500多,和以前那些控真不是一个时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玩穿越机的很多用frsky,我刚买了个x7才500多,和以前那些控真不是一个时代的

已入X9D   感觉还行   开源的作用还有待学习  目前还只能简单的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D7E  D10顶一个
7E 第一个控 服役了一年 后来加三段没焊好 给焊坏了  有点可惜 闲置了2两年 现在连机都开 ...

您好,D10失控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故障呢?我也有部二手老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