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漆,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5):
我是初学喷漆的,下面这种情况请教。

1、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2、如果处理这个瑕疵!修正它。

先谢谢了。

网友:
薄喷 多次 不要按住死往一个地方整

网友:
我自己个人喷漆,喜欢先打磨最后加热到30~40度最后喷漆。

网友:
如果是手喷漆的话 是不是没充分晃匀罐体?

网友:
表面清理干净,喷得薄一点,待第一层干透再喷第二次,一次不能喷太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知道问题了。
1、没以有打磨好。
2、一次喷的太厚。

谢谢了大家的回复。

网友A:
这是防锈漆喷的吧,有时油漆快不多了,喷出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锈漆喷的吧,有时油漆快不多了,喷出也是这样的

谢谢!
学习了!

网友B:
你有甚麼好問別人的,

我問你調亞拓150X的數據,你都不願跟人分享,

好像說出來之後,你會吃虧了一樣,

如此吝嗇,自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甚麼好問別人的,

我問你調亞拓150X的數據,你都不願跟人分享,

我没有数据,如何与你分享。
我都不知道你要问啥。

你要问啥你自己明白吗?
===========================
我给编辑增加一句。

看了你的回复,我忍不住笑了。哈哈哈。

这几年帮老婆带孩子,不怎么玩了。孩子大了,冒个泡,出来玩玩。那有时间天天上网陪你呀。

乖,别生气,哪天我擦擦150X的灰,看看你要什么数据,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甚麼好問別人的,

我問你調亞拓150X的數據,你都不願跟人分享,

说正经的。

150X 没有什么数据,这个飞机,真的做的太一般。每个飞机的差异性很大,没有什么标准数据。

1、你要把桨调平。很简单。把桨折起来就行了(油门中立)。
2、你要把桨拆下来,看看主轴高速运转,同心不!我是自己做的碳纤主轴,金属轴,很容易弯。
3、上上桨,抓住飞机,看看有没有双桨。因为前现看过主轴了,这时双桨就是横轴问题。
4、最多问题是尾电机,飞行不稳多出于此。 看看尾桨是不是双桨。尾轴很容易弯的,看是不是弯了。
5、时间长了,尾电机会旷。有个办法,把桨剪短点,这样尾电机速度就上来了!速度快了,甩尾就减小了。6、还解决不了,你就换控制器的那个减振。新减振还不行,你就直接使用厚点的3M双面胶。因为减振太软反而不行。

剩下的调参,你按说明书就行了。没经验,感度调低点,有经验感度调高点。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不满意再问,我现在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知道问题了。
1、没以有打磨好。
2、一次喷的太厚。

还要选择好天气的湿度,太潮湿了表面也是用起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选择好天气的湿度,太潮湿了表面也是用起雾的。

谢谢,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D(2018-08-21):
谢谢楼主开楼,我是玩固定翼的,最近不让飞,琢磨弄个船模试试,我的漆都是用喷罐喷的,有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要带能过滤的防毒面具,还有就是要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开楼,我是玩固定翼的,最近不让飞,琢磨弄个船模试试,我的漆都是用喷罐喷的,有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

谢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