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10刷了d大固件,加了奴风家的四合一还是用不了2500,7105的相关协议

楼主(2018-07-15):
如题,刷了固件,加了四合一,改了ini文件,还是用不了2500和7105的协议,然后开机显示缺少7105模块

网友: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想改装d10

网友:
看一下配置文件 高頻頭前面的;有沒有去除掉

去除掉才可以使用

网友:
配置文件用notepad软件打开,最后的关于引脚定义部分的前面的分号删掉

网友:
什么时候把这个马赛克液晶屏升级一下

网友:
你好,我的d10改装成功了。然后再看你的图片后发现,你的2500和7105的脚错了(7105在配置文件里是对应TMS这个脚),需要交换下位置。(建议在四合一板上换位置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