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vbar neo 外部电调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8-07-15):
lz现在用的好盈电调外部定速。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那个throtte output应该填写多少?如果是默认的40,推油门电机不转,高于48左右,油门推到某个位置电机就开始转,但是再怎么推转速都是一样的。我的油门曲线暂时是一条斜线。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电调是好盈60a,在定速储存和线性模式下都有这个问题。请懂的模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字数字数

网友A:
把油門信號線插入接收  不用調neo了{:1_34

网友:
楼上正解 奇葩的vbar n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門信號線插入接收  不用調neo了{:1_34

我已经改用vbar定速了

网友B(2018-10-11):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用vbar定速了

有neo定速的教程吗? 同样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neo定速的教程吗? 同样有这种问题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油门直接拉一条直线就行,50油门以上就行。具体转速设定在vbar里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油门直接拉一条直线就行,50油门以上就行。具体转速设定在vbar里调。

如果用vbar定速,那好盈电调要设成线性模式而不是定速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vbar定速,那好盈电调要设成线性模式而不是定速模式了吧?

对,要线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