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豹F——齿轮箱的问题

楼主(2018-07-15):
准备外发加工齿轮箱。

有个问题,齿轮的中心距我是用软件算出的理论值,没有考虑齿轮公差。在上一次做齿轮箱的时候,齿轮、轴、轴承、齿轮箱都全部装配起来之后,伸出来的那根输入轴在主动轮转动的时候(我用车床夹住主动轮轴带着转),晃动得非常厉害。

是轴的问题(没工具,并且考虑到维修方便,所以轴我上车床刮了一刀,与轴承是配合有点松),还是轴承装配的问题(没工具和维修考虑,所以轴承孔我都刮磨了一下,和轴承的配合不松不紧,轴承可以用榔头敲进去,或敲出来),还是齿轮轴孔的问题(齿轮是淘宝买的现成齿轮,并让店家加工的轴孔,因为和轴是键槽来锁定,所以轴孔和轴的配合很松)?

想让轴不晃动,并考虑维护性,该怎么设置配合公差?

网友:
没加工条件靠店家给你捣鼓精度无法保证的,轴承一般是过盈配合就是孔比轴承小1丝左右,压进去,但是考虑到以后更换拆装问题孔做到一样大或者大1丝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模型是小零件轴承坏了没那么好拆,然后轴的话基本上比轴承内孔小2丝不要再多了,就可以好装然后也不晃,个人见解

网友:
轴可以买淘宝的光轴看看尺寸公差一般都是负的,和轴承比较好配合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加工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只加工齿轮箱的话,我认为200差不多了,两侧齿轮箱,但是人家一般单件的话都会报价高点或者不愿意加工

网友:
我主要是要换公司了,不然可以帮你加工,我的坦克波箱要是赶不上时间的话都有可能加工不了了

网友(2019-03-24):
轴与轴承的配合要求要根据需要查技术手册来定加工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