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充板到货了,求大神讲解原理

楼主(2018-07-16):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还能有什么原理…就一普普通通的串联而已

网友:
还是尽量不用的好

网友:
这种没有外壳的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网友:
这种板子不建议用。太单薄

网友:
这个N多年前的了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用了一次

网友:
这种会把电池充坏的!!!!

网友:
这个充单块电池不能随便插吧

网友(2018-12-04):
我有一个这种,3块2S电池一起充,结果到最后其中一块电池电压为0了

网友(2019-06-16):
并联电路,线太细,当心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