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电机拉力和推力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假如一个电机配一个螺旋桨,拉力是50克,那么这架飞机的总重量是不是不能超过50克。????

网友:
固定翼没这个说法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记错,固定翼推重比0.6就可以飞。
我实际制作航模时,重量基本都是50克以上,用8520减速组都飞的很好。
建议楼主实际制作一次,遇到问题再来请教模友们,边修改边试飞,相信一定会学到更多。

网友:
可以超过50克,并且可以飞行。与机型翼型有关系。据说民航推重比0.3,按这个比例,可以飞150克的飞机,事实上你飞不起来。一般飞机推重比1-1.2,3D要大于2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记错,固定翼推重比0.6就可以飞。
我实际制作航模时,重量基本都是50克以上,用8520减速组都 ...

这个0.6哪里学来了.求系统的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记错,固定翼推重比0.6就可以飞。
我实际制作航模时,重量基本都是50克以上,用8520减速组都 ...

意思就是假如一克的飞机重量,用0.6的拉力就可以飞吗?

网友:
主要是看飞机的结构 函道像真机 推重比低于0.8就不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假如一克的飞机重量,用0.6的拉力就可以飞吗?

看机型,我做的那些小飞机,确定推重比都没达到1比1的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6哪里学来了.求系统的参考资料.

你好,这是在百度知道上看的,不知道对不对。
原文如下:
“这和拉力与机翼升力都有关。不仅仅是拉力。

真机飞机维持平飞所需拉力(F)等于阻力(f)。整机升(Y)力等于重力(G)。升阻比(K)等于Y/f。因此就有K=G/F。即推重比F/G=1/K。简单的力学分析告诉我们升阻比K是和飞机的滑翔比L/H相等的,L为飞机下降H高度水平滑翔的距离。L和H可通过手掷模型飞机实测得到,电动模型滑翔机的滑翔比可达到12(不计地面效应)以上,即推重比0.08就足以飞行。而一架平板机翼的飞机滑翔能力较差如果滑翔比只有6,那么推重比就应当有0.16了。人力飞机气动设计优良滑翔比极高,所需推重比极小,所以不用装配强力发动机仅依靠人力驱动很小的拉力就能飞行了。

航模的话最好超过0.4, 像真机0.6-0.8以上, 特技机至少1.2以上。
地面起飞的话还要考虑起落架阻力的,起落架阻力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
飞机水平匀速飞行时,拉力用来克服阻力,升力/阻力=升阻比,升力=重量,拉力=阻力,于是就有拉力=重量/升阻比,一般模型飞机的升阻比在6至15,也就是維持平飞的拉力为重量的1/6至1/15。作竖直向上爬升时拉力=重量+阻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0.6哪里学来了.求系统的参考资料.

民航客机好像0.2的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民航客机好像0.2的推力。

哇,
有点夸张了.
客机起飞时,感觉拉起的角度都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