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元买了一款京商老款野马P51,不知道有没有老魔友玩过。我是新人给点建议

楼主(2018-07-16):
试了一下只是电池没有用了、我改了一块3S的电池。遥控器也很老了、很长的天线。电机还是有刷的、电调可能和接受是一体的、不知道有没有改装价值。希望老魔友给点建议。

网友A:
呵呵我差点买了 这飞机就是个壳子 350买个KiT壳子 还得自己拆 幸好我提早得知是晶体的发射 而且不是锂电池 接收机什么的全得换掉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电池 买一块新的 其他不要换了

网友B:
买这个飞机为啥不买fms的p51? fm遥控什么年代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差点买了 这飞机就是个壳子 350买个KiT壳子 还得自己拆 幸好我提早得知是晶体的发射 而且不是锂电池  ...

电池我已经把家里的3S改了12S的。1300毫安。动力好的很、就是不敢去飞、目前还在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飞机为啥不买fms的p51? fm遥控什么年代的东西了

本来就是新手、买什么都不敢飞,正在练模拟器。价格实惠,再说你买一个空机也要这个价格了

网友C:
这种材质的库存机,应该会比较脆,得小心一点。

电调如果是集成在接收机的,那比较尴尬,有刷动力和无刷的差距比较大,重,动力小,如果是减速组,还容易坏齿。
另外,原电池组是7节镍电的,换成3节锂电,电压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材质的库存机,应该会比较脆,得小心一点。

电调如果是集成在接收机的,那比较尴尬,有刷动力和无刷 ...

是3S改了2S的、电压应该没问题、现在还在练模拟器、暂时先放那了……

网友:
这飞机能卖350 卖这飞机的商家估计50块一架当垃圾收来的 利润丰厚啊  哈哈 老鸟不会买 新人飞不起来

网友D:
时间太久,怕泡沫老化了。

网友:
是咸鱼那家吧?我差点也买了,看评论说很多电装都有老化就放弃了。F家有时搞活动还便宜,之前买了台PNP的BF-109才三百多。建议机身留着以后把所有电装换了还是有可玩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太久,怕泡沫老化了。

泡沫也还可以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一个,没有注意说明,结果拿到左手油门的,拆开遥控换手,要重新焊接电位器。这个动力是2s有刷电机,就是不知道用3s锂电可不可以?会不会把接收电调给烧了?

网友:
我也是新人,刚找的大神带我,让我买十个纸飞机,他说我飞塞斯纳一万都不够炸的,楼主最好先别飞这飞机,秒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飞机为啥不买fms的p51? fm遥控什么年代的东西了

FM控现在是神器啊 各种反无人机的枪啊 炮啊什么的就是反不下来

网友(2018-08-15):
引用 网友E:
FM控现在是神器啊 各种反无人机的枪啊 炮啊什么的就是反不下来

哈哈 这个倒是没想到 但是可以用同频率把你干扰下来 当年玩这个还得插个晶体

网友:
新手推荐飘飘机和板机,炸了不心疼~

网友:
电装估计得全换!

网友(2019-08-20):
这古董我也刚入手,还在地上试车,最大功率2分钟时,电调会空载,油门要回o位再加油门,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