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开油门震动最大361 只安装尾桨最大油门震动2770正常吗

楼主(2018-07-16):
大桨尾桨拆掉震动最大361  只安装尾桨 最大震动到2770多  正常吗  尾桨需要做平衡吗

网友:
不正常,你要检查具体原因,不见得一定是尾桨问题

网友:
大小桨装了也没2700

网友:
不正常,最好大小桨装了控制在1000以内

网友:
先平衡尾桨试试

网友:
把大桨和尾桨卸了看看多少,还是这么多的话要怀疑尾横轴是不是弯了

网友A:
我的450L大小装了震动1030多  不知道正常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L大小装了震动1030多  不知道正常么

这个值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

网友:
尾桨掉一下,再慢慢贴胶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值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

最大值  所以就问下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值  所以就问下咯

据说要看平均值,而且是起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要看平均值,而且是起飞的

就是平均1030

网友:
我700飞机装尾桨不装大桨  K8震动都在80-12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平均1030

算小震动了,我的都是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