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眼镜竞速版配大疆完美,玩穿越呵呵了

楼主(2018-07-16):
前段时间纠结了好久好久,到底是上大疆眼镜好还是肥鲨HDO好,毕竟都是3500软妹币级别的产品(HDO配TrueD),后来想想肥鲨那粗糙的做工,轻飘飘的分量,怎么也对不起3000多的定价,怎么也没法跟大疆眼镜的细腻做工和科技感相提并论,况且大疆眼镜还能完美配合大疆的产品使用,咬咬牙上了大疆眼镜竞速版,到现在有几个月了,说说感受,以免关注这款眼镜的朋友走弯路。

优点:
1.做工秉承了大疆一贯的精致作风,材质手感都没得说,触摸板操控,拿在手里有一定分量,佩戴非常舒服,对脸部没有压迫感,戴眼镜不影响,基本不伤发型
2.配合大疆使用画面十分震撼,完全的沉浸感,中国巨幕imax的感觉,视野宽阔且边缘不虚,没有像素感,画面非常细腻3.配合大疆御可以实现头追控制云台,瞬间把御的可玩性上升几个档次,FPV飞行感觉成倍提升,航拍找角度非常方面

缺点:
1.原配高清数字图传完全没有实用性,延迟大的一逼,距离有限,如果穿越用基本无法飞行,装固定翼凑合
2.5.8g图传效果让我非常失望,画面是固定4:3的,无法根据视频信号比例进行自动调整,如果输入16:9信号,画面仍然是4:3,且会被压窄,画面亮度和对比度都不太够,开到最大还是有发暗的感觉,唯一的好处就是模拟图传的换面可以进行多级缩放
3.由于大疆眼镜的5.8g天线接口是内螺纹的,市面上的5.8g天线都无法直接使用,需要配转换器,一般情况下只能使用其原配的天线
4.由于是单接收,模拟接收的效果很不稳定,效果赶双接收的肥鲨或是Skyzone差太多,画面稳定的有效距离不到skyzone03的一半,画面很容易撕裂闪烁
5.在模拟图传模式下眼镜发热很大,续航时间大幅减少(如果配合大疆御使用就相对省电得多)

总结与建议:
1.大疆眼镜对于大疆的自家产品来说是一款非常完美的产品,但如果想用来兼顾玩穿越机的话,就很尴尬了,效果真心不好,不知道以后是否会随着固件升级得到改善,我还是乖乖换回肥鲨HD3了,大疆眼镜以后专门搭配御来使用。
2.如果是玩穿越机的朋友,大疆眼镜竞速版是不适合你的,如果想配合大疆无人机用,普通版就可以了,基本功能是一样的,价格还要便宜很多。y
3.玩穿越还是老老实实用肥鲨配TrueD,不会后悔,做工差点,定价高点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它好用。

网友:
大疆这个虽然算不上跨界,但是细分市场并不是那么好做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积累。肥鲨很讨巧的地方在于绕开了接收的问题,专注做视觉模块就好了。skyzone双接收表现不错,但小众市场要超车只能期待对手的重大失误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普通版也有头追吧?
和御搭配用图传效果和手机接遥控一样么?有没有osd叠加?是不是用了眼镜就不需要再接手机了?(除了用手机设置什么的)
再有,头追只是上下么?要是左右转头,是云台转还是飞机左右转?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普通版也有头追吧?
和御搭配用图传效果和手机接遥控一样么?有没有osd叠加?是不是用了眼镜就不 ...

普通版在配合大疆无人机功能是和竞速版完全一样的,头追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体感控制,左右动头控制飞机方向,上下是控制相机俯仰;另一种是完全头追,机身姿态还是通过遥控器操作,头追控制云台上下左右,真正实现3轴云台的功能。
眼镜的osd基本能显示所有飞行信息,可以对拍照和摄像参数进行调整,可以不用连接手机,具体飞机的参数设置还是需要通过手机接遥控器设置,如果使用御的话,眼镜是和遥控器是通过Ocusync无线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版在配合大疆无人机功能是和竞速版完全一样的,头追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体感控制,左右动头控制飞机方 ...

感谢,了解了!

网友:
DJI原装的天线是左旋的 市面上右旋天线居多 买个转接头换上你喜欢的天线 效果能好很多

网友:
就它延迟大的一逼这个缺点。我就要选做工粗糙的肥鲨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一下天线左旋还是右旋的问题,不过这眼镜看着是真爽

网友B:
把原装宝塔换掉就行了,效果能好不少。

网友:
戴着舒服,这是最重要的。换个天线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装宝塔换掉就行了,效果能好不少。

单接收配平板吗?全向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接收配平板吗?全向效果如何

有方向性的,大约80度。飞机相对人而言始终是单一方向,只要不是绕着人转圆圈,通常都没有压力。当稍微有点距离再改变飞机航向的时候,飞机相对接收端而言角度变化是平缓的,人肉云台完全可以跟得上
换来的好处是大大滴,在飞行方向的信号强度上升一个数量级。 再说就算是宝塔天线,由于人的头部遮挡,飞到后面去表现一样不理想

网友:
枫叶大神的讲解!赞一个

网友:
重量多大?超过500克5分钟脖子就不行了吧。
我还是选择重量轻的

网友:
感觉外形不是很好,期待更酷的东西出现